欧姆龙光电开关信号转换为电脑可识别

楼主(2015-12-12):
欧姆龙光电开关信号转换为电脑可识别
如题我用的是WIN7系统

能否转换为 usb 信号接入?

请教 该怎么做?

网友A:
先去弄清楚你用的光电开关输出信号的电气规范及信号类型等基本信息,否则问题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