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基于TOP267EG的反激开关电源一直重启,麻烦电源大神指导!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基于TOP267eg的反激开关电源,出现了一些问题,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前辈大神。下图是我的电源电路原理图,出现的问题是:top芯片一直在重启,由示波器测得C引脚波形为4.7V到5.8V之间变化,是数据手册里所提到的自重启的波形特征。这样的反复的自重启,导致TVS烧掉。电路不能正常的工作。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也采用如下的电路,次级反馈改成初级反馈,依旧重启,是不是问题出在初级?应该是什么出了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2015-12-14):
IC电源内阻太高  无法维持震荡

网友B:
次端有“短路”现象!…

网友C:
图太小参数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太小参数看不清

这张看得请吗,前辈。

HCD29)Q_QI16$1S%M@9C6B3.png (99.0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