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控制器PCB应该怎样布局

楼主(2015-12-12):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有专门的资料讲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啊,这个哪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啊

楼主: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好的资料呢?

网友C:
官网上有一系列的 CapSense xxx Design Guide, 你可以去下载一下

楼主:
嗯,我找下啊

网友D(2016-08-08):
注意点:
感应盘表面要平整,与面板之间要密贴不能隔空隙。
建议相邻按感应盘的边缘间距大于5mm。
每个感应盘的面积应尽量保持相同,以确保灵敏度相同。
杜绝电源连接线过长带来噪声。
如需使用贴片电容则必须使用10%或更高精度的X7R材质电容或NPO材质电容。电容使用NPO减少温度变化对电容影响
在PCB layout时将CSEL和匹配电阻尽量贴近IC放置。
关键元件为灵敏度调节电容CSEL和用于测量电路匹配阻抗用的1K 电阻群。

网友E(2016-10-24):
引用 网友D:
注意点:
感应盘表面要平整,与面板之间要密贴不能隔空隙。
建议相邻按感应盘的边缘间距大于5mm。

一般pcb到屏幕能够做到多少mm的空气距离?或者亚克力距离?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