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公共脚可以悬空一个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3):
如果你使用时,点亮时工作电流都不大,可以不接。

网友B:
2个公共脚是通的,如果画板子困难,完全可以只用1个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公共脚是通的,如果画板子困难,完全可以只用1个脚

和你的液晶的亮度有关系的,应该是普通亮度的话,就可以不共用。

网友D:
如果工作在接近最大电流状态,最好接上,可靠性更好。

网友E:
这个是用来大电流时分流,降低阻抗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来大电流时分流,降低阻抗用的

为什么需要降低阻抗呢?这又不是运放,降低阻抗有什么用呢?

网友G:
实际使用过程中,试过不接,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估计是为了方便画图,或者是为了美观吧。毕竟9个脚不好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需要降低阻抗呢?这又不是运放,降低阻抗有什么用呢?

这里的阻抗不是运放中的阻抗,就是当分流电阻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阻抗不是运放中的阻抗,就是当分流电阻用的

懂了,归类到任何本质上,都是电流和电压的操作,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