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指令时间是1uS了

楼主(2015-12-12):
晶振是12M的,现在进行12分频,是不是指令时间是1uS了

楼主:
CLKCON=0x60;12分频

P3.3设为输入是不是这样设?

P3M0=0X43M1=0;

网友A:
P3M0=0X4 ; P3M1=0;

网友B:
不是,各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同,NOP为1us

网友C:
设置成输入可以选择准双向(PxM0n=0;   PxM1n=0), 也可以设置成仅输入(PxM0n=1;    PxM1n=0)。

网友D:
在设置成仅输入的时候,外部最好要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否则端口的输入状态不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同"我知道,因为SH88F516速度是普通51的12倍,我只是想问用12M经过12分频后,指令执行时间是不是相当于普通51的12M晶振了。

网友E:
不是的,指令执行时间不是简单的12倍的关系,各条指令不同的。你可以看看spec上面有一个指令执行周期

楼主:
大多数的指令是12倍关系了,除了少数几条乘除指令,定时器也是12倍关系吧?

网友F:
CJNE;LJMP;DJNZ;SJMP;ORL;XRL等等等等,都不是的

网友G:
准确的说,是一条机器周期12us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H:
晶振是12M的,现在进行12分频,是指令时间是1uS。。。

网友I:
嗯呢 大多数指令都是12倍关系。 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