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中的上拉电阻的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5-12-12):
I2C的上拉电阻取值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A: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是1.5K,2.2K,4.7K, 电阻的大小对时序有一定影响,对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也有影响,一般接1.5K或2.2K

网友B:
这个与端口的驱动电流和RC时间常数有关,而且理论计算出来的阻值还需要在实际电路中测试,用示波器或数据记录仪观察波形加以调整,当然了,这是从设计的角度。实际已经有很多现成的设计电路,可以参考一下经验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端口的驱动电流和RC时间常数有关,而且理论计算出来的阻值还需要在实际电路中测试,用示波器或数据记 ...

我见网上的图,有1K的还有4.7K的,貌似都是这样的大概。你的做法好精细

网友C:
加不加上拉电阻,这个就要看你使用的单片机是否有标准的IIC标准接口了,如果你使用了标准的IIC接口,这个接口在使能的时候,引脚进入漏极开路模式,不过有一些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可以使能,这样就省去了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D:
一般都会加的,还是加上感觉靠谱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会加的,还是加上感觉靠谱点

根据I2C总线规范,总线空闲时两根线都必须为高。所以加上拉电阻是为了保险。

网友F:
如果是使用单片机的引脚模拟IIC协议的话,这个就得另说了,得看你的单片机引脚是否支持漏极开路模式或者上拉模式

网友G:
我一直没能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执着于硬件I2C?I2C作为时钟驱动型的协议,用软件模拟时,不关中断,不存在阻塞(类似while(flag)那种)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A: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是1.5K,2.2K,4.7K, 电阻的大小对时序有一定影响,对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也有影响 ...

没考虑那么多,实际接了10k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