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SDK1.2里的uart0串口怎么用?

楼主(2015-12-12):
新手,在KDS下用KSDK1.2和PE建了一个KL16Z64系列的uart0串口程序,按照API手册里的例子发送数据,然而程序跑的时候一直卡在 LPSCI_DRV_SendDataBlocking函数里,不知道为什么,求助!

楼主:
附工程文件pan.baidu.com/s/1pJVM9Wv

楼主:
附件怎么上传不了?

楼主:
我去,连URL链接都发不了。。
那只能贴代码了

int main(void)
/*lint -restore Enable MISRA rule (6.3) checking. */
{

        uint8_t sourceBuff[26] ={'hello'}; // sourceBuff is populated with desired data
        uint8_t readBuffer[10] = {0}; // readBuffer is populated with LPSCI_DRV_ReceiveData function
        uint32_t byteCount = sizeof(sourceBuff);
        uint32_t rxRemainingSize = sizeof(readBuffer);
        // for each use there, set timeout as "1"
        // lpsciState is the run-time state. Pass in memory for this
        // declared previously in the initialization chapter

  /* Write your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 here */

  /***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DON'T REMOVE THIS CODE!!! ***/
  PE_low_level_init();
  /*** End of Processor Expert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

  /*** Don't write any code pass this line, or it will be deleted during code generation. ***/
  /*** RTOS startup code. Macro PEX_RTOS_START is defined by the RTOS component. DON'T MODIFY THIS CODE!!! ***/
  #ifdef PEX_RTOS_START
    PEX_RTOS_START();                  /* Startup of the selected RTOS. Macro is defined by the RTOS component. */
  #endif
  /*** End of RTOS startup code.  ***/
  /*** Processor Expert end of main routine. DON'T MODIFY THIS CODE!!! ***/

    LPSCI_DRV_SendDataBlocking(&lpsciCom1_State, sourceBuff, byteCount, 1); // function won’t return until transmit is complete
  for(;;){

          LPSCI_DRV_ReceiveDataBlocking(&lpsciCom1_State, readBuffer, 1, 1); //function won’t return until it receives all data

  }
  /*** Processor Expert end of main routine. DON'T WRITE CODE BELOW!!! ***/
} /*** End of main routine. DO NOT MODIFY THIS TEXT!!! ***/

楼主:
最后还是把工程文件附件发上来了
pan.baidu.com/s/1pJVM9Wv

网友A:
这是单步调试的时候在这个函数里面出不来吗

网友B:
首先在Debug的时候,确认一下UART0的寄存器初始化是否正确,包括传输模式,波特率选择等待

网友C:
建议楼主下载最新的Kinetis SDK 1.3 Mainline,新版本会修复一些老版本bug。
另外建议将工程压缩后,通过此附件按钮上传到帖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