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写出精确的软件延时代码的小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5-12-12):
之前有一段时间写关于DS18B20的程序,那个通信协议十分严格,对于延时时间准确度要求很高。看到网上确定延时时间都是把C翻译成汇编,用执行语句长度乘时钟周期得到。可我不会汇编,最近调试定时器时发现了一方法,似乎有用。
步骤如下:
1.        在程序中对定时器初始化。
2.        打开keil调试
3.        在下面的watch栏里输入TL0
4.        进行单步调试,进入延时函数
5.        在延时函数里选一个语句点,观察相临两次经过这个延时点时TL0的值num1,num2;
6.        这段时间为
                 T=(num2-num1)/计数脉冲频率

网友A:
感谢分享思路。很赞

网友B:
在STC最新的软件里面 stc-isp-15xx-v6.85I,有这样的功能,如图

官方给的延时,应该是很准确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STC最新的软件里面 stc-isp-15xx-v6.85I,有这样的功能,如图

官方给的延时,应该是很准确的吧 ...

这是基于固定的mcu和晶振频率的

网友C:
仿真时候的延时和程序正常跑时候的延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时候的延时和程序正常跑时候的延时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时间不是由秒来衡量的,而是由CPU执行的命令条数来衡量的。两种情况下时间可能不一样,cpu跑的命令可能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时间不是由秒来衡量的,而是由CPU执行的命令条数来衡量的。两种情况下时间可能不一样,cpu跑的命令 ...

有误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