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双向跟单向右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12):
(无正文)

网友A:
单向用在直流。双向用在交流;

网友B:
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
单向TVS管的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双向TVS管的特性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

网友C:
极间电容Cj单向的比双向的大,
以LRC的为例,单向的电容C有65PF,双向的只有15PF

网友D:
电流曲线不同。单方向的TVS管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的稳压管相同,
其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双向二极管正反向都是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网友E:
单向TVS用表测试时和普通二极管特性接近,也是单向导通,正向导通约0.6V压降,方向低压时无穷大,超过其雪崩电压才导通.
双向TVS相当于两只特性一致的单向TVS复合,普通表测都不导通

网友F:
多数情况是可以替代的,但有些电路应用里有防反向电压过冲要求的就不可替换了。另外,据说单向的响应速度要快于双向。

网友G:
应用场合不同吧,电压防止过冲的时候可以用单向的,USB,408,串口这些场合,必须双向的

网友H: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双向的一定可以兼容单向的。我一直都是用的双向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单向用在直流。双向用在交流;

这么说的话,有点意思,就像整流桥一样。是不是两个双向二极管可以用作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呢?

网友A(2016-02-24):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的话,有点意思,就像整流桥一样。是不是两个双向二极管可以用作四个二极管的整流桥呢? ...

对,你这么说完全正确的。可以用两个双向二极管做一个整流桥。

网友J(2016-08-26):
双向一般可以替代单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