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这个rcc电路开关管是如何截止与再次导通的?

楼主(2015-12-12):
如图

网友A:
1)        接入电源后,电阻R1为开关管T提供启动电流,T开始导通,其集电极电流在L1中线性增长,在L2 中感应出正反馈电压(T 基极为正、发射极为负),使T很快饱和。
2)        与此同时,L2的感应电压给C1充电,随着C1充电电压的增高,VT1基极电位逐渐变低,致使T退出饱和区,集电极电流开始减小,在L2 感应出正反馈电压(T 基极为负、发射极为正),T 迅速截止。
3)        T截止时,在L3的感应电压使二极管D导通,高频变压器初级绕组中的储能释放到负载。
4)        T截止时,L2没有感应电压,直流供电输人电压又经R1给C1反向充电, T基极电位逐渐提高,使其重新导通,重复下一振荡周期。

网友B:
@wf.yang
楼上第二条分析我认为不对,L2的感应电压给C1充电,随着C1充电电压的增高,VT1基极电位逐渐变低
这里应该是存在正反馈过程的,L2的感应电压给C1充电带来的影响是进一步增大基极电流Ib,当Ic>β*Ib时,
三极管将迅速退出饱和导通状态,IC减小,后续分析无大碍,不过图片贴的不是很合理,线圈L2还缺一些东西

网友C(2016-02-21):
经典的RCC电路,在有些场合既简单又好用。

网友D:
L1 电流增加, 直到V2开始导通--->L2反馈电压掉落--->V1截止--->L3放电电能输出
L3放电结束 R1使V1再次导通

网友D:
L2提供正反馈使V1可以快速导通和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