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提交个 STM32CubeMX 4.12 的BUG

楼主(2015-12-12):
提交个 STM32CubeMX  4.12 的BUG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这句代码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osSystickHandler();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HAL_IncTick();

红色这一行,如果使用了自带的RTOS 系统的话就不会生成这句代码了,因为HAL 库里面很多函数使用了延时函数所以会造成假死,因为没有那句代码使延时自增.

网友A:
其实还有I2C的问题,取消掉I2C功能,原来配置的DMA中I2C的相关项不会自动取消。真搞不懂ST为啥弄出个这样巨大臃肿的库出来。

在我看来,广大工程师只需要一个图形化的操作(配置)外设库的代码片段生成器就足够了。至于啥超时什么的,工程师需要自然会写上。反正里边有很多代码片段是根本用不着的,结果也会编译进去。徒增代码占用空间,还没法裁剪

网友B:
4.12的CUBE加了弱这个函数还加了弱符号,是要的开发人员自己修改这个函数吗,关关键是你有的初始化函数里都用到我DELAY函数,又在中断里不给加一,难以理解CUBE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