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C值

楼主(2015-12-13):
IAP升级,将升级程序从外部E2PROM导入RAM后,需要修改PC指针指向RAM空间的首地址。 求问:修改PC值该咋办?

网友A:
IAR好像不支持嵌入汇编吧

楼主:
是啊,用C语言咋实现?

网友B: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Flash_ptr = (char *)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类似于这种吧

网友C:
从地址FC00开始运行
((void(*)void)0xFC00)();

网友A:
楼上两位说得都对

楼主:
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多谢啦

网友D: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Flash_ptr = (char *)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