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一种瞄准练习用的自动报靶系统

楼主(2015-12-13):
介绍一种瞄准练习用的自动报靶系统,系统主要由无线发射及无线接收两部分电路组成.发射电路完成靶面瞄准点数据的采集并由无线传送;接收电路将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控制语音播报与液晶屏显示.

网友A:
进来看看,原来楼主用但是AT89C51单片机啊;

网友B:
确实,很nice啊。整个系统非常简洁,模块化设计易于调试。

网友C:
相比于传统PID控制器,响应时间短、超调很小且稳态性能好,使得控制器的性能得到较大的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原来楼主用但是AT89C51单片机啊;

是的,这个是基于AT89C51单片机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nice啊。整个系统非常简洁,模块化设计易于调试。

谢谢,::):):D:D:D: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比于传统PID控制器,响应时间短、超调很小且稳态性能好,使得控制器的性能得到较大的改善了。 ...

嗯呢 ,这个就是这款设计的特点吧。。。

网友D:
不错啊,通过对比传统的PID控制和模糊控制的优缺点,提出了采用自适应模糊PID控制的算法对非线性系统进行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基于AT89C51单片机而设计的。

恩恩 其实我也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