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简单的仿真器

楼主(2015-12-13):
公司要开发一个无刷马达控制器,我就选择了TI TMS320F28022 芯片,看中他有一个260NS的最快AD采样时间,但从资料上看我发现买他的一个开发工具是相当恐怖的,DMC1500 Motor Controller 1750美元的仿真调试板,本公司是受不了,请问有没相对简单的仿真器

网友A:
外部电路可以自己做板调试还好

楼主:
是,这样就能省下来了

楼主:
CCS V3。3的IDE来写程序,有没有相关的中文学习资料的?

网友B:
多看些英文的文档啊

网友C:
小弟英语不好。DEMO程序有大哥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D:
1750刀的那个是TI做好的demo板,你不需要啊,你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D:
买个仿真器510的也就几百到1k多

网友E:
是啊,买好一点的560的话大概在4k左右

网友F:
ti的demo板都是提供gerber文件的,你要是愿意也可以自己制版

网友E:
有没有CCStudio v3.3这个软件的中文学习资料的?

楼主:
用CCStudio v3.3新建一个项目后,想在INCLUDE文件夹里面加上头文件,就是加不进去?

网友G:
新建的项目目录下应该会有INCLUDE这个文件夹吧

楼主:
是啊,但从目录看是没有文件夹的,想直接COPY头文件进去都不行

网友E:
没碰到过

网友H:
28022系列用不着那些高端的,XDSV100足够了,这个价格低,自己做也不到200元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I:
DMC1500 Motor Controller是整套的开发板还是什么,这么贵

网友J:
引用 楼主:
CCS V3。3的IDE来写程序,有没有相关的中文学习资料的?

CCS3.3的资料到处都是   很多

网友J:
不需要这么贵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