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如何调试烧写完成的flash程序

楼主(2015-12-13):
调试烧写完成的flash程序

网友A:
直接烧就行了啊?

网友B:
楼主出现什么毛病了?

网友C:
楼主要干嘛啊??直接烧写进去就可以啊,还是想要观察程序的运行状态?

楼主:
烧写成功后,脱离仿真器总是运行不起来

网友D:
在线仿真可以吗?

楼主:
没有问题。

楼主:
就是想问下这种情况下ccs如何调试

网友E:
你用的是哪颗芯片?

网友F:
带仿真器运行是代码是放在RAM还是Flash上运行?

楼主:
我好想明白点什么了,我再看看吧

网友A:
芯片没用过,根据别的芯片使用经验会不会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或相关的启动脚配置不对

网友B:
估计又是在ram里仿真,没烧到flash上。

网友C:
怎么看程序是烧写到哪块flash上的呢?用的dsp6678,新手。。。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明白了,结贴了

网友G:
这个就根据主要的功能一个个的测试的就可以了。

网友H:
会不会是没烧到flash上啊

网友I:
少些完成之后是不可以在调试的,是需要测试的。

网友J:
一般直接烧写就行

网友K(2017-06-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脱离仿真器就不行,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烧录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