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CH395评估板试用】第二篇:评估板功能初步测试

楼主(2015-12-13):
    在该篇中,首先采用光盘中提供的CH395上位机调试软件DEBUG395,通过串口实现在PC机端对CH395评估板对进行初步的功能验证及调试。
1.  DEBUG395界面功能介绍
功能调试界面在光盘的DEBUG395.PDF文件中有介绍,这里为了大家可以快速直观的了解,对其作简要介绍。
按功能主要分为ABCDEFG七个功能区域,各区域主要功能如下:
A区域为串口参数配置区域,可根据电脑中实际介入的串口号进行配置,默认波特率9600bps
B区域为自定义命令发送区域,可直接输入命令进行测试,软件会自动加上同步码(0x570xAB)。
C区域IP地址显示区域,经过设置后会显示CH395IP地址。
D区域为命令码说明区域。
E区域为单次命令码数据收发长度统计区。
F区域为基本命令操作区,“单击”命令码,可在 D 区查看该命令涉及的命令、功能、及参数,“双击”命令码,将执行此命令,并在下方命令码收发区查看串口实际发送出去的数据及命令执行情况。
G 区为 Socket 操作区域,可在此处初始化 Socket 参数,并进行数据收发测试。
2.CH395评估板与PC机的硬件连接
由于我使用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而在此之前我在淘宝上购买了一个USB转串口模块,其主芯片也是沁恒公司的产品CH340,太凑巧了,哈哈~~ 所以此处通过CH340 USB转串口模块进行PC机与CH395评估板的硬件连接,所需连接的对应接口如下:
CH395评估板                  PC机(CH340 USB转串口模块提供串口)
TXD      ——————>     RXD
RXD      <——————     TXD
GND      ———————    GND
VIN       ———————    5V

连接时要通过USB转串口模块上输出的5V电压与CH395评估板的VIN端进行相连,从而对评估板进行供电。在该评估板上,通过3.3V LDO 5V转换为3.3V,并将得到的3.3V再通过1.8V LDO转换得到1.8V,从而满足CH395芯片正常工作所需的3.3V1.8V两种电压。评估板电源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同时使用一根网线将PC机和评估板的网口相连,最终的硬件连接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3. 硬件连接测试
双击F区域的“测试命令”按键,输入测试参数,CH395收到此命令后会对接受到的测试值按位取反后,返回发送到PC端。此处设置测试参数为78(十六进制),可以观察到返回值为87(十六进制),证明硬件串口连接完好。

4. 获取CH395版本号
双击F区域的“获取版本号”命令,可以在命令码发送/接收的数据区域中查看到本芯片的版本号是0x44

5. 初始化CH395的参数
双击F区域“初始化CH395命令”,设置CH395IP地址,由于我的笔记本IP地址网段为192.168.1网段,此处CH395要与笔记本设置在同一网段,同时设置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此处并不需要MAC地址,所以不设置,设置截图如下图所示。

完成CH395的初始化操作后,可以观察到C区域显示CH395设置之后的IP地址。

为了验证CH395评估板与PC机之间的网络是否已经连接成功,在PC的命令提示符中对CH395IP进行ping测试,测试结果如图所示。说明评估板与PC机之间网络连接成功。

6. 网络数据传输测试
CH395创建成一个TCP client,以Socket0为例,双击G区域的“初始化Socket”操作,设置协议类型为TCPTCP模式为TCP_CLIENT,源端口使用默认的8000,设置目的IP为我的笔记本IP,即192.168.1.101,目的端口为10000。点击OK保存。设置如图所示。

PC机上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将PC机设置成TCP Server模式,本地IP192.168.1.101,本地端口号为10000。如图所示。

在调试软件的发送框中输入A1B2 C3 D4 E5 F6,点击“发送”。在网络调试助手的网络数据接受区域中显示收到来自IP192.168.1.78,端口号为8000的客户端发来的十六进制数据:A1 B2 C3 D4 E5 F6,证明网络数据传输成功。

7. 总结
    通过以上测试,已经对CH395评估板的功能有了初步的了解,本篇的测试实际上是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向CH395发送一系列的命令,从而控制其作出相应的动作,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是将CH395评估板与微控制器配合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自己项目实际要实现的功能,转化为CH395所要执行的命令,并在微控制器中通过串口、SPI接口或者并口(CH395Q不支持并口,CH395L可以支持)发送给CH395,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这与无线模块中的AT模式非常神似。

网友A:
本来我想用SPI测试一下的,但是还得有其他板子配对。我看还是先用串口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我想用SPI测试一下的,但是还得有其他板子配对。我看还是先用串口试试吧。 ...

是的,不过评估板默认的接口是串口,你如果要用SPI的话,还要将板子上那个接口选择的焊盘地方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评估板默认的接口是串口,你如果要用SPI的话,还要将板子上那个接口选择的焊盘地方短接。 ...

我已经短接上了。

网友B:
上位机软件模拟MCU通过串口发命令去测试CH395,主要就是测试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软件模拟MCU通过串口发命令去测试CH395,主要就是测试调试用

嗯,是这样的。

网友C(2024-06-28):
本地端口号怎么查看,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