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下拉电路的替代电路

楼主(2015-12-13):
公司要设计一版低功耗的产品,之前的方案是直接断掉各个模块的电源,导致整个板子非常巨大。想改善设计,芯片使用低功耗产品,但是芯片低功耗了,外围电路特别是上下拉电路的耗电也比较可观,有没有好的低功耗方案代替外围电路,CPLD能实现对芯片的上下拉功能吗? 好使不?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上下拉和功耗有什么必然关系?电阻上下拉和有源器件上下拉,功耗有区别吗?
这完全是原理图设计问题,上下拉,平时处于不耗电就可以。
也就是说,休眠时,上拉端口是高电平,下拉端口是低电平,就不会有功耗,否则,无论电阻还是有源器件上下拉,都会耗电。

网友B:
楼上正解,不管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只要休眠时不耗电就可以。
休眠时IO的状态要注意配置为不耗电或者耗电少的状态

网友C:
2楼说得很对啊,上下拉电阻有功耗问题,那么肯定是因为存在电平差。

网友D:
使用内置偏置即可,不要外加,然后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正确配置IO类型即可。

网友E:
实在需加三极管驱动,可改用MOS管,这样上拉可用很大电阻,相对耗电可小很多.

网友F:
二楼正解呀 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驱动能力要求不高的画 可以适当提高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G:
同意二楼看法

网友H:
休眠时也必须用上下拉电阻的,不会产生其它影响的情况下,增大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I: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其实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上下拉电路在某一逻辑状态下的耗电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处理休眠状态,或某一特殊输出状态,对吧?

网友J:
某些电路里,用开关电容替代上下拉电阻。例如芯片设计。

网友I:
这种问题要根据电路设计需要具体分析。对于必须设计成上下拉的电路,比如某些强制要求OC、OD输出,I2C总线什么的,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尽量加大上下拉电阻就可以降低耗电量。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使用图腾柱(totem pole)输出代替是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