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935rf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5-12-13):
我用的是cy63823 spi用户模块,但是写成功,读不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我的PSOC5和PSOC5LP的SPI是全双工的,读写数据线是分开的,读的时钟是有主SPI写产生的。不知道你的芯片是不是?

网友B:
可以调整下,应该可以将就用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