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发送

楼主(2015-12-13):
自己写的数据发送模块仿真USB HOST的数据发送
将数据
发送给要测试的USB   DEVICE的仿真模型,当我发送完第一个SETUP   包后
USB   DEVICE是不是应该回一个ACK信号啊?

楼主:
为什么我的USB   DEVICE的仿真模型一点反映都没有啊

网友A:
是不是数据发错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USB   HOST   发数据阿?

网友B:
USB仿真模型?
这应该还得看看你是采用什么USB芯片吧。我只用过Cypress的EZ-USB   FX2,功能算是比较强大,调试也有自带的通讯调试工具Control   Panel。

网友C:
我用 bushound5.0 ,直接拦截数据看结果

网友D:
bushound5.0,不过经常会死机,呵呵,好些日子前也有用过.这个软件不能单步仿真的,只能知道一下你传输的数据,还需要你自己分析.呵呵,USB device开发,挺难的.

网友E:
发送完setup包之后,有时需要发一个空包,就是长度为0的包,俺也刚学,这方面还是用usb 分析仪看的准。

楼主:
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F:
手头上有个usb分析仪,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网友G:
看看,之前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通过分析仪最后找到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