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红灯和绿灯都亮的

楼主(2015-12-13):
(无正文)

网友A:
点自动扫描时显示呢

网友B:
仿真器选择错误,没有选择为Sino Wealth Jet Keil

楼主:
当我把板上的其他零件都拆了,只剩下一个芯片,也还是一样。

网友C:
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D:
电源选择错误,使用JET51供电,没有接外部电源,但是又选了外部电源

网友E:
可能JET51 JTAG通讯端口连接错误,或JTAG线接触不良

网友F:
Option for Target的设置选项呢

楼主:
根据下图来连的

网友G:
内部供电?

网友H:
将“使用Reset引脚进入烧写模式”和"上电前下电"两个选项打开。

楼主:
那要连上rst脚喽?

楼主:
还是一样

网友I:
确认线接的正常?

楼主:
开始时没接rst脚,也一样。核对了,没有错

网友A:
估计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B:
你还是选外部供电吧。这可能是JET51的一个BUG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板子链接各方面都没问题就是下载不了。现象和你的一样。选外部供电就正常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J: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楼主解决了吗?会不会是接线的问题啊??

网友K:
自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

网友L:
不知道整个测试时间需要多久呢???

网友K:
自动扫描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