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x232、ch340等芯片外围电容,你们有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5-12-13):
官方的芯片图,基本上都是带有极性的。

但问题是,我看外边几乎所有的产品模块,所采用的都是无极性电容方案。(包括我手上的开发版)
那么到底是不是不用这么认真对待,随便带个无极性电容就可以的呢?(如独石啊、瓷片啊之类的)

但也的确是有一个问题一真困扰着我,就是单片机的下载速度,我一真只能选“最低速”来下载。高一点的速度基本上没有成功过。
到底是因为选的当时那个芯片不好呢,还是因为没有设计到有极性的电容而引起的呢?

网友A:
使用有极性电容当然要注意极性的正确连接,使用无极性电容时自然无需在意。现在的232接口片可以使用任意材质的电容,只要容量和耐压合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有极性电容当然要注意极性的正确连接,使用无极性电容时自然无需在意。现在的232接口片可以使用任意材 ...

也就是官方的设计有点保守,只要芯片能顶得住,正负也可以了?
(其实我也有想过,无极电容充电,是那边需要电就向那边充,可能芯片其实不太可能出现正负反转的电路<如Vcc永远也是Vcc>所以才不一定需要电容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官方的设计有点保守,只要芯片能顶得住,正负也可以了?
(其实我也有想过,无极电容充电,是那边 ...

跟“保守”无关,这是器件特性决定的,也不存在什么顶不顶得住的问题。电容是否有极性,由电容的结构和材料决定,你的想法不对,注意对器件特性的学习和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保守”无关,这是器件特性决定的,也不存在什么顶不顶得住的问题。电容是否有极性,由电容的结构和材 ...

那请教为什么官方的例档是采用有极电容,但实际很多产品都直接采用无极贴片电容呢?这里设计上有什么根据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为什么官方的例档是采用有极电容,但实际很多产品都直接采用无极贴片电容呢?这里设计上有什么根据 ...

现在的232接口片普遍采用的储能电容容量范围内,既有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也有无极性的其它材质的电容,标出极性是让使用者在采用电解电容时可以正确连接。另外,早期232接口片的电荷泵工作频率较低,需采用较大容量的储能电容,该容量下通常只有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才能做到。比如,最早的232接口片采用22uF的储能电容,后来逐渐减少到10uF、1uF甚至0.1uF。10uF及以上的电容大多为电解电容,而0.1uF的电容就以无极性电容为多了,这是成本决定的。用什么电容就该按该电容的接线规则使用。

豁然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232接口片普遍采用的储能电容容量范围内,既有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也有无极性的其它材质的电容,标 ...

哦...这样说的话,其实官方给你的接线图。是为了提示你如果用有极电容的话,就接官方的极性方向接线。
如果无极电容的话,就请自己按电容的方式接线了。

网友B:
楼主要注意提高技术水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说的话,其实官方给你的接线图。是为了提示你如果用有极电容的话,就接官方的极性方向接线。
如 ...

注意概念,无极性电容没有极性,在此应用中当然不涉及接法问题,但不能说“自己按电容的方式接线了”,这说明你的概念理解还是没到位。

网友C:
手册上给出的电路用的是电解电容,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电解电容,如果有同样容量和耐压的无极电容,用在电路中当然也是可以的,只是在容量较大的情况下,电解电容更容易获得且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