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timer1的PWM输出问题一起探讨,前所未有,谢谢

楼主(2015-12-13):
大家好,我写了基于CC2541的timer1的PWM波形输出代码,测试的时候用示波器发现了P0_3和P0_5输出波形有奇怪现象
我的相关代码在页尾贴出,真诚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测试一下,帮助小弟一起讨论,揭开这个面纱!

timer1 的channel 1 和 channel 3 是配置成PWM输出,timer1的工作模式是modulo 模式。 我设计的周期是25HZ
现象一:
      当CC1 = 5000和CC3 = 5000, P0_3(channel 1) 和P0_5(channel 3) 都是20ms高电平,是正常的
      当CC1 = 8000和CC3 = 5000,P0_5(channel 3)是20ms的高电平PWM,是正常的。但是P0_3(channel 1)很奇怪,刚开始输出正常的PWM波形(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然后输出持续高电平(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然后输出是正常PWM的波形(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就这样周而复始……
      当CC1 = 5000和CC3 = 2500,P0_3(channel 1)是20ms的高电平PWM,是正常的。但是P0_5(channel 3)同样的现象,刚开始输出正常的PWM波形(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然后输出持续低电平(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然后输出是正常PWM的波形(时间大约100s多一点),周而复始

现象二:
      当CC1 = 0和CC3 = 0, P0_3和P0_5 会输出一个脉冲(大约10ms),周期大约300s多一点。

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测试一下,讨论! 在此先说声谢谢了!
void timer1_init(void)
{
        uint16 pertiod = 0;

        halIntState_t intState;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close interrupt

        /*IO configuration, use in compare output
          channel 1 -> P0_3, channel 3 -> P0_5 */
        P0SEL |= (BV(3)|BV(5));
        P0DIR |= (BV(3)|BV(5));

        /*USART0 / USART1 IO location -> Alternative 2 location*/
        PERCFG |= 0x03;

        /*Set the prescaler divider value
          DIV[1:0]=11  f= 32MHZ / 128=0.25MHZ */
        T1CTL |= 0x0C;

        /*timer1 channel 0 register configuration*/
        T1CCTL0 |= 0x04; //select compare mode
        T1CCTL0 |= 0x40;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timer1 channel 1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T1CCTL1 |= 0x04; //select compare mode
        T1CCTL1 |= 0x30; //CMP[2:0]=110, set when equal T1CC0,clear when equal T1CC1
        T1CCTL1 &= ~0x4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timer1 channel 3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T1CCTL3 |= 0x04; //select compare mode
        T1CCTL3 |= 0x30; //CMP[2:0]=110, set when equal T1CC0,clear when equal T1CC3
        T1CCTL3 &= ~0x4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enable T1 interrupt*/
        IEN1 |= 0x02;

        /*close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TIMIF &= ~0x40;

        /*close timer1 channel 2&4 interrupt*/
        T1CCTL2 &= ~0x40;
        T1CCTL4 &= ~0x40;

        /*set timer1 period T1CC0
          //0x2710 = 10000; T=10000*4(us); f = 25HZ
          */
        period = 0x2710;
        T1CC0H = (uint8)((period&0xFF00)>>8);
        T1CC0L = (uint8)((period&0x00FF));

        /*clear timer1 counter*/
        T1CNT = 0x00;

        /*set timer1 mode,and start timer1*/
        T1CTL |= 0x02;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open interrupt

}

void change_pwm_value(uint8 channel, uint16 value)
{
        switch(channel)
        {
                case 1:
                        {
                                T1CC1H = (uint8)((value&0xFF00)>>8);
                                T1CC1L = (uint8)((value&0x00FF));
                        }
                        break;
                case 3:
                        {
                                T1CC3H = (uint8)((value&0xFF00)>>8);
                                T1CC3L = (uint8)((value&0x00FF));
                        }
                        break;
                default:
                        break;
        }
}

static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
        VOID shift;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keys & HAL_KEY_SW_1)
        {
                change_pwm_value(1, 5000);
                change_pwm_value(3, 5000);
        }

        if( keys & HAL_KEY_SW_2)
        {
                change_pwm_value(1, 8000);
                change_pwm_value(3, 5000);
        }

        if( keys & HAL_KEY_SW_3)
        {
                change_pwm_value(1, 5000);
                change_pwm_value(3, 2500);
        }
}

楼主:
明天我到公司再烧一下裸机程序进去测试一下,周五那天着实很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到公司再烧一下裸机程序进去测试一下,周五那天着实很郁闷

加油。我这里不趁手,不然就帮你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