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这个词太土了,有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名字?

楼主(2015-12-13):
电烙铁这个词太土了,有没有什么其他高大上的名字?

如果叫电焊的话,可能会想到那种大型电焊机,焊铁架子的那种……

网友A:
电力供热四氧化三铁焊接器

GDS

网友B:
Sn熔接器。洋气,即有英文又有中文。:lol

网友C:
如意电热棒

网友D:
焊板子神器。

网友E:
如意金箍棒

网友F:
电烙铁这个词已经可以算是文化层面的词了,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

网友G:
焊枪怎么样?

网友H:
电力供热四氧化三铁焊接器 这个好

网友:
通用金属电热熔连器:lol

网友I:
可以叫焊台哟,变形金刚

网友D:
撸板神器?  可以不?

网友J:
烙铁这个词是古代一个有名的大王发明的刑罚的执行工具,早期的电子焊接都是用火烧的,我小时也用过,启蒙工具,找个收音机焊来焊去的,委好玩;
智能控制金属焊接器,
智能焊接器,应该有点档次了吧

网友K:
低功率电力供热锡铅混合物熔融金属焊接器
你也可以把外壳、烙铁头和工作原理的描述词加上

网友L:
手持式多用途交流熔接枪,当然,可以加上什么数字恒温等等

网友M:
手持传热式合金焊料焊接设备

--具备电能输入连接软线,可连续运行
--绝缘电阻高达X兆欧以上,附绝热手柄,安全无忧
--可快速熔化锡铅二元合金或锡银铜三元合金并使之与铁线,铜线,铜箔融合
--工作部份由高热导率材料制造,外覆特殊耐蚀合镀层,坚固耐用
--可灵活更换尖头,一字头,斜头,刀型头,总有一种适合你
--标准配置可调温,豪华配置具备PID控制,可在运行中快速稳定温度

网友N:
便携式电致热熔手持热流体电装器具

网友O:
支持 撸板神器

网友P:
怎么会有人发这个帖子。。。

网友Q:
数控恒温电热点触式低熔点金属相变器。这个比较形像也比较高大上,如果不是数控恒度的就叫“电热点触式低熔点金属相变器”
有没有惊到。呵呵!

网友R:
冬天里的一把火~

网友S:
怎么土了,你叫高大上,我还不买了呢

网友T:
电锡焊,锡焊电头,热熔锡焊;

网友U:
低温金属熔接机,最近在做光纤熔接机,顺便联想到的

网友V:
Electric heating connector
简称EHC

网友W:
引用 网友Q:
数控恒温电热点触式低熔点金属相变器。这个比较形像也比较高大上,如果不是数控恒度的就叫“电热点触式低熔 ...

数控不好,太抽象了,要微电脑智慧型           不是金属,要低熔点精密微电子器材专用特种合金     不是相变器   要便携手持式相变熔接器                       还必须要加上掌握核心科技:L

网友Q:
引用 网友W:
数控不好,太抽象了,要微电脑智慧型           不是金属,要低熔点精密微电子器材专用特种合金     不是 ...

:funk: 玩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会有人发这个帖子。。。

文科生开始玩电路了,就会触发这个问题 =。=

网友X:
智能温控焊锡熔接机,智能恒温纤焊机。

网友Y:
烫手神器

网友Z:
(黯然)销魂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