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知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5-12-13):
#include<reg51.h>
sbit kh=P1^0;
sbit km=P1^1;
sbit ks=P1^2;
sbit st=P1^3;
sbit  b=P3^7;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i=0,hour=0,minute=0,second=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160;
while(x--)  {   while(a--);
  a=160;  }  }
main()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1;
TR0=0;
ET0=1;
EA=1;
while(1)   {     P0=table[hour/10];
P2=~32;
delayms(1);
P2=0xff;
P0=table[hour%10];
P2=~16;//
delayms(1);
P2=0xff;
P0=table[minute/10];
P2=~8;
delayms(1);
P2=0xff;
P0=table[minute%10];
P2=~4;
delayms(1);
P2=0xff;
P0=table[second/10];
P2=~2;
delayms(1);
P2=0xff;
P0=table[second%10];
P2=~1;
delayms(1);
P2=0xff;
if(!kh)
{
delayms(200);
  hour++;
if(hour>23)
        hour=23;     }
else if(!km)
{       delayms(20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59;            }
  else if(!ks)
{    delayms(200);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59;            }
if(!st)
{       delayms(200);
TR0=1;     }
if(TR0==1&&hour==0&&minute==0&&second<3)
b=!b;
delayms(1);}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59;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59;
         hour--;
         if(hour>23)
{        hour=0;
minute=0;
second=0;
TR0=0;}        }      }    }      }

楼主:
这是要求:、设计要求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LED数字倒计时器主要具有如下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LED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  (2)倒计时过程中能设置多个闹钟,当倒计时值倒计到设定值时会发出2s的报警声音。 (3)通过按键可以对倒计时设定处置。倒计时初值范围在24:00:00~00:00:60之间,用户可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设置,设置成功后复位初始值为成功设定值

网友A:
看看初始化有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P2=0xff;
P0=table[minute%10];
P2=~4;
…………

网友C:
感觉程序没什么问题,看看接线之类的有没什么错误吧

网友D:
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初始化有没什么问题吧

好的,已经看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程序没什么问题,看看接线之类的有没什么错误吧

好的,谢谢了。我再检查下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