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51单片机P0口的三个功能

楼主(2015-12-13):
1 、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做数据总线(如图 1 中的 D0~D7 为数据总线接口) 2 、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作地址总线(如图 1 中的 A0~A7 为地址总线接口) 3 、不扩展时,可做一般的 I/O 使用,但内部无上拉电阻,作为输入或输出时应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网友A:
51 单片机P0口由一个输出锁存器、两个三态输入缓冲器和输出驱动器及控制电路组成

网友B:
每个端口都具有输入/输出功能,可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网友C:
简单的说P0口除了作为普通的I/O口外还用来做扩展设备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其它的口不行。

网友D:
我是初学者,进来看看,各位大神都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E:
P0端口由锁存器、输入缓冲器、切换开关、一个与非门、一个与门及场效应管驱动电路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 单片机P0口由一个输出锁存器、两个三态输入缓冲器和输出驱动器及控制电路组成 ...

恩恩 是的。这个datasheet中都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端口都具有输入/输出功能,可作为通用I/O口使用。

好像也不全是吧。有的就不能当I/O口用,比如关于晶振的那两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P0口除了作为普通的I/O口外还用来做扩展设备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其它的口不行。 ...

恩恩 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哈哈。。: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全是吧。有的就不能当I/O口用,比如关于晶振的那两个口。

你说的是连晶振的那两个IO口啊,好像是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