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问一下 24V降压到5V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5-12-13):
请教一下啊 24V降压到5V用什么器件?

网友A:
可以直接用24转5的电源模块啊

网友B:
可以用光隔合试试啊,

网友C:
还要看你需要接多大功率的外围器件吧,估计下成本。。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分压电路,不过要考虑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E:
小电流串电阻用7805可行,大的就不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24转5的电源模块啊

不知道有什么模块啊,请帮忙看下呗;: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光隔合试试啊,

我还是初学者,都不知道怎么用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你需要接多大功率的外围器件吧,估计下成本。。

是啊,这个倒忘记了。多谢提醒,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给个合适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串电阻用7805可行,大的就不建议了

1.5A左右。这个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A左右。这个可以吗??

LM7805极限电流是1.5A,这样用不行
而且效率太低了

网友G: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H:
楼主憋了半天才把电流参数补上。。。。

你这个建议使用dc-dc,国产的有上海芯龙的XL1509,嘉立创商城和淘宝都有点,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初学者,都不知道怎么用光耦啊

看看光电耦合管吧,资料很容易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7805极限电流是1.5A,这样用不行
而且效率太低了

好的,知道了,应该是这样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