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使用分析,不怕绕的进来跟着绕

楼主(2015-12-13):
这里分析的电机是指微型功率的直流电机(<50W)及其H桥驱动电路,其驱动电路模型图如下图1所示:
图1

图中,S1,S2,S3,S4指代用于控制电机电流通路通断的开关器件,它们平时都处于断开状态;D13,D14,D15,D16为四个续流二极管,个人经验认为这四个二极管的选择时考虑正向最大电流和反向电压即可,一般为电机驱动电流和电压的1.5倍及以上,且不用考虑恢复时间参数。

现在进行H桥驱动时的电机电流分析:

1、S1,S4闭合,电机两端有电压差且存在电流通路,则电机会开始运动,此时的电机转动假定为正转,驱动电路中的电流方向和电机两端电压极性应该是这样的:

图2

    如果要停止驱动电机,则断开S1,S4。因为电机是感性元件(即电感),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流会阻碍线圈中的电流变化,即当停止对电机驱动后,电机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和原来的通电电流方向一致的,但此时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却是和之前电机两端的电动势相反的,且主要是感生电动势,即由于线圈中磁通量变化而产生的,而很少是由于外带的机械结构在缓慢地停止过程中带动转子切割磁场而产生的动生电动势。如下图所示:
图3
    因为之前停止驱动电机,就已经断开了四个开关,但电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泄放掉,此时就有由D14,D15二极管和电机构成了一个电流通路,使电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被顺利泄放出去,不然S2,S4开关很容易因为过压而击穿或发生放电。这也正是电机H桥驱动电路中为何需要二极管的缘故。
   那么问题来了:断开对电机的驱动后,电机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左负有正,那为什么电流方向不能是从电机右边的感应电动势正端流向电机左边的感应电动势负端呢???我感觉可能是电源正负和元件正负的差别吧?
   另外,现在很多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如L298N,有一种控制模式叫Fast Motor Stop,即快速制动,切换到该控制模式,可以使正处于运动中的电机快速制动,从H桥驱动原理来看,就是使电机两端都为正极性,从而立即截断电机电流。
图4(L298N的几种控制模式)
   如果电机之前处于正转状态(S1,S4闭合,S2,S3断开),要对电机进行制动,就断开S4的同时,闭合S2,则此时电机两端的电压极性和电流方向又该是如何的呢?这个实在不知道如何分析了,求各位大大帮忙看下。。。召唤大神些个:lol@chunyang @受不了了 @玄德 @cauhorse

图5(电机制动时)

网友A:
1、同意你的分析,确实是电源与负载的区别。——把“元件”一词改为负载更合适。
  这时的电机,实际上就是电源了;而在电源内部,电流是从低到高,因为它是电源,它有“力量”。
  (ps:黑体字的表述,左右两字可能说反了。)

2、把电机线圈两端的电势强制为0。。。电流方向应当没有变化。
  记得大概是电机,在运输途中线圈都是有意短接的,形成强阻尼。
  分析这个电流,必须把那两个功率驱动的小三角,用具体的推挽电路来替代。
  否则可能陷入理论死角:把电压源两端用理想导线短接,它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意你的分析,确实是电源与负载的区别。——把“元件”一词改为负载更合适。
  这时的电机,实际上就 ...

谢谢你的提示,确实是左右写反了,(⊙﹏⊙)b。对于第一点,我也查了一些资料,确实是电源和负载的电压极性所意味的电流方向不一样。流过负载的电流是从负载的正极到负极,而电源之所以是电源,是因为有做功的力,可以将电流从电源的负极抬升到正极。断电后的电机,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时大致也可以看成一个电源吧。之前分析电机的感应电流和感应电动势糊涂了,这下子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意你的分析,确实是电源与负载的区别。——把“元件”一词改为负载更合适。
  这时的电机,实际上就 ...

对于第二点,我想先讨论电源短接的问题,因为现实中是不存在理想导线,即都会有电阻,所以即便用导线短接电源两极,此时通过导线电流应该仍遵循欧姆定律,I=U/R,R很小时,I就很大,所以通过导线的电流就会很大。如果该电源的能量很强,材料强度够高,则猜想电源两端的电压应该保持不变,不然可能会出现电源两端的电压下降,电源发热等现象吧。。。至于真正地用理想的导体短接,那就不知道会如何了?有机会用超导体做一发实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意你的分析,确实是电源与负载的区别。——把“元件”一词改为负载更合适。
  这时的电机,实际上就 ...

而且,其实在对电机停止驱动后,电机自身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由此导致的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对电机自身的运动就会有一个阻尼作用。只是还不是很明白FastStop模式的工作情况,其中电流,电压变化,以便更好地设计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B:
注意基本概念——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对于电感,外部激励突然撤掉,自感电动势将趋于维持原电流(姑且用续流二极管构成回路来分析),从这一点分析就该明白了,别在电压上绕。

网友C:
把制动独立出来,多个继电器,专门用于制动,或S1,S2采用双接点,其中一幅用于制动。

网友D:
说下浅见:

S2 ,S3断开, S1, S4闭合。

停止时,理想状态下,S1 和 S4 同时断开。

因为S2 和 S3 原来是断开的,

所以电机上的电压不能和电源叠加,

对S1,S2,S3,S4 没有冲击。

但如果是S1 断开,如果没有二极管,电机上的电压经过S4 和电源叠加在S1上,

如果有二极管,电机上的电压经过S4 和D15泄放;

如果S4断开,如果没有二极管, 电机上的电压通过S1和电源叠加在S4,

如果有二极管,电机上的电压通过D14 和S1 泄放 。

以上特别是应用PWM调速时更重要。

制动时,如果是S1 , S2闭合,S3, S4断开,

电流根据方向,由S1 和 D14, 或由S2  和D 13形成回路,

产生和电机转向相反的力使转子停下。

如果是S3 , S4闭合,S1, S2断开,

电流根据方向,由S4 和 D15, 或由S3  和D 16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下浅见:

S2 ,S3断开, S1, S4闭合。

首先谢谢97兄的细致回答,分析得很是细致了。你所作的大部分分析我都是赞同的,不过还有几点不明的地方:1、“因为S2 和 S3 原来是断开的,所以电机上的电压不能和电源叠加",这句话中没明白电压和电源叠加是什么意思。。。2、当电机制动时,是需要S1,S2接通才行,S3,S4接通是不行的,我使用过L298N试过:当对运动中的电机两端同时输出高电平时,电机能够立即制动,而如果对电机两端输出低电平,电机是会随着所带动的机械结构缓慢停止的。这点和你最后所分析的有些不一样,希望更详细地讨论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97兄的细致回答,分析得很是细致了。你所作的大部分分析我都是赞同的,不过还有几点不明的地方:1 ...

s1 先断开(无二极管):

s1 先断开(有二极管):

制动我是按 H 桥来分析的,不是按L298N.

网友E:
不多说,楼主可以找一下如下主题:
能耗制动(包括使用制动电阻以及这个电阻在桥路中的接法)
再生制动(也叫发电制动)、能量回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基本概念——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对于电感,外部激励突然撤掉,自感电动 ...

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分析不过来。看来可能是一些理论基础知识没学好,导致的吧。+_+,就是不明白电机在断电后的电流通路是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 先断开(无二极管):

s1 先断开(有二极管):

谢谢97兄这么早就做回复。今早我就看到,但一直没回,是想明白清楚一些了再沟通。看你的S1先断开(无二极管情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图片右边的电源代表的是外部电机电源激励,当S1断开,感应电流会继续顺着之前的通路,通过S4到达电源负极,然后再到电源正极,并在S1出形成电压。有二极管的情况就更好理解了。但我还是疑惑,为什么要以单边驱动侧断开的情况来分析呢,如果是S1,S4同时断开的话,那么情况又该是如何的呢?这个暂时还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97兄这么早就做回复。今早我就看到,但一直没回,是想明白清楚一些了再沟通。看你的S1先断开(无二极 ...

你要怎么实现S1,S4同时断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97兄这么早就做回复。今早我就看到,但一直没回,是想明白清楚一些了再沟通。看你的S1先断开(无二极 ...

这些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只是你可能没有看仔细。

其实你向指定的人提问,我不好不请自来的。

只是看你和我当年一样蠢萌蠢萌的,

总是向前辈问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值一提的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怎么实现S1,S4同时断开?

难道其实H桥驱动电路的同时断开只是理想状态,其实两侧断开都是有时间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只是你可能没有看仔细。

其实你向指定的人提问,我不好不请自来的。

呃,这估计也得归功于大学的一些基础课程没学好吧,比如电路分析。 看来97兄是过来人了,,请多指教了。我一直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弄明白一个问题,搞清本质原因。那不论简单与否,都是很大的收获了 ;)

网友F:
BLDC六步换相:同步续流,ABS刹车。  最基本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多说,楼主可以找一下如下主题:
能耗制动(包括使用制动电阻以及这个电阻在桥路中的接法)
再生制动(也 ...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按照你所提出的主题查了一下,就明白了一些了,细节还需要仔细研究下。:)

楼主:
”所以电机上的电压不能和电源叠加,对S1,S2,S3,S4 没有冲击。“这句话是否是如此理解:因为S1,S2,S3,S4都是断开的,虽然电机断电有产生感应电动势,但此时并无流通通路,S1,S2,S3,S4连接处也就并无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只是你可能没有看仔细。

其实你向指定的人提问,我不好不请自来的。

”所以电机上的电压不能和电源叠加,对S1,S2,S3,S4 没有冲击。“这句话是否是如此理解:因为S1,S2,S3,S4都是断开的,虽然电机断电有产生感应电动势,但此时并无流通通路,S1,S2,S3,S4连接处也就并无压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其实H桥驱动电路的同时断开只是理想状态,其实两侧断开都是有时间差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电机上的电压不能和电源叠加,对S1,S2,S3,S4 没有冲击。“这句话是否是如此理解:因为S1,S2,S3,S ...

是的。

楼主:
哦,谢谢哦。大体是明白了,虽然还有点地方不甚了解。看来我要重新温习一下电路分析,不然这样问起就很让人讨厌了,也就成了个伸手党了。:)

网友G(2016-01-19):
楼主,问题分析清楚了吗。我看着这些分析,还是有一些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分析清楚了吗。我看着这些分析,还是有一些疑问。

哪里还有疑问呢?:)

网友G:
不知道图片粘上去了没有。

1.按照这个图上解释,上下开关关断时,线圈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释放能量,表现出续流,这时电流会逆着电源方向,这个时候相当于给电源充电
问题 1 倘若电源不是电池,不能充电
问题2  因为电机本身还是在旋转,就会有切割磁场产生的动生电动势,这个问题没有在图上体现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说一下我的理解(1.动生电动势的方向和自感电动势的方向相反 2.自感电动势要释放的能量很多,表现出来比动生电动势大,因而电流的方向还是未断电时的方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问题3  如果是上下桥都是PWM调制,在PWM-OFF时(假设PWM-OFF 时间很长长于电感放电时间),阶段1.电感会续流,这个时候电机两端的电位怎么分析  阶段2 续流结束,(电机还是在转的)会有旋转电动势(动生电动势) ,这个时候电机两端的电位怎么分析?

这些就是我的问题,在网上也是搜了不少,绕的比较深的也就是你开的帖子了。

网友G:
jrcsh  你这个图示贴给我看的吗?能不能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图片粘上去了没有。

1.按照这个图上解释,上下开关关断时,线圈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释放能量, ...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也很疑惑这点。我也查阅了不少资料和帖子,其中有观点是电机续流时确实会对电源充电,电源会吸入电流。我觉得这种观点不太稳妥,而又查看了一些电机驱动设计电路,其思想是图上的电机驱动电源VCC_24V并不能代表就是电源:即其实电机驱动电源出来还需要经过一段距离的连线,才能到电机。而比较好的做法是在这段连线上设计一个LC滤波电路,这样做可以在电机启动时,提供一个较近且足量的启动能量,避免电源线波动,而在电机续流时,通过LC电路,电容平滑续流尖峰脉冲,电感进一步抑制脉冲的高频成分,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续流电流倒灌到电源去。所以,如果H桥驱动上端直连电源,确实会有续流电流倒灌,而如果加了一定的处理,续流电流是不会倒灌的。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也请各位指正。;)

楼主:
同样能不能请分析下这个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图片粘上去了没有。

1.按照这个图上解释,上下开关关断时,线圈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释放能量, ...

第二个问题,你应该说的是停止电机驱动时的自感电动势和动生电动势吧。自感电动势很好理解,总是阻碍电流变化,在电机启动时,是要阻止电流增大,所以自感电动势在启动时是和电源电动势反向的,即对着干的意思。而停止时,是要阻值电流减小,所以停止时,自感电动势和电源电动势同向。而动生电动势,是由于电机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切割磁场线产生的,会一直阻碍电机转动。从能量守恒角度上来说,正是因为电机转动时有动生电动势,所以电机转动时,需要一直提供电源。克服动生电动势,是驱动电源做的功,导致看到的结果就是电机会发热和转动。所以我认为动生电动势在停止对电机驱动时,是和自感电动势相反的,在开始对电机驱动时,是和自感电动势同向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机的启动电流比电机正常运转电流大。第二点,关于自感电动势释放的能量多,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你应该说的是停止电机驱动时的自感电动势和动生电动势吧。自感电动势很好理解,总是阻碍电流 ...

恩,前面2条你的分析我很是赞同。
我最关心的倒是第三个问题,想弄清楚各个时刻的电压和电流情况。(另外,我说的PWM-OFF 不是停止电机驱动,而是在做PWM控制时 ,PWM-ON,PWM-OFF 高低电平交替作用于开关管)。

我最想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做PWM控制时,电机的电流波形是什么样子的。(碍于实验设备,不能测试 (⊙﹏⊙))。我想,分析清楚了上面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前面2条你的分析我很是赞同。
我最关心的倒是第三个问题,想弄清楚各个时刻的电压和电流情况。(另外 ...

第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PWM驱动方式我还没试过,所以暂时还无从测试该情况下的电流波形。按分析来说,PWM驱动就是连续的开关驱动电源,每次PWM_OFF,电机都会先续流(看其他帖子上说:电机产生的反生电动势差不多是电源电压U6的5倍还要高。但持续的时间很短,uS量级),基于其他帖子的说法,我想电机续流会很快完毕,us级,之后的电机转动完全是由于机械惯性,所产生的动生电动势一直是和电机驱动电源反向的,且随着转速下降而降低。所以推论的出,电机断电后,刚开始产生的电动势(包括自感和动生)是和电源同向,之后又是反向的。我仔细看了下@jrcsh 贴出来的图,在电机断电后,电机线圈中的电压和电流是正负波动的,也即是极性在不断变换的,可以一定程度上支持该说法,但能希望jrcsh能够再详细解说下为何线圈中的电压和电流会如此震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PWM驱动方式我还没试过,所以暂时还无从测试该情况下的电流波形。按分析来说,PWM ...

  不知道图片上去了没有,还是之前粘的那张图。

幸福至上。我觉得你有一点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打字打错了,我摘出来说说我的理解所以推论的出,电机断电后,刚开始产生的电动势(包括自感和动生)是和电源同向,之后又是反向的。
1.电机在PWM-OFF期间就相当于断电期间,电机的旋转的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动生电动势的方向一直都是和电源的方向相反,也就是图中标的左正右负。(如果他有回路放电,表现出来的就是电流 向左流),正是因为 自感电动势能量大,才会保证电流向右流(也就是续流)。那续流完,电机还是在旋转,还是有动生电动势,因为旋转的方向没有变,所以动生电动势的方向也不会变。只不过他没有放电回路,(在电机制动中,就是靠短接,让他有放电回路,变成制动转矩)
2.你也提到了,续流会很短,us级别,我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假设,如果在PWM-OFF 比这个续流时间长,那剩余的时间电机里就没有电流了?岂不是电机的转矩一点都不平稳?这个时候动生电动势在做什么?

3.我觉得@jrcsh 粘的这张图不能反映电机断电后情况,看这个图,倒像是电感和电容在相互转换能量。

4.方不方便留个qq,在这个上面讨论的不痛快: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图片上去了没有,还是之前粘的那张图。

幸福至上。我觉得你有一点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打字打错 ...

你说的第一点我大部分我是赞同的,唯一认识有差别的在于"只不过他没有放电回路,(在电机制动中,就是靠短接,让他有放电回路,变成制动转矩)"这句话。在我理解中,动生电动势有回路啊,就是通过D16,D13反向给电源电路充电这条。至于要使电机制动时,将电机的两端接在一起,相当于给电机接了一个几乎无穷大功率的负载,电机的动生电动势被很快消耗,急剧降低了电机的转动惯性,从而制动。说起发电机,我突然有点理解jrcsh图中为什么电压电流会震荡,后面可能是因为电机惯性转动时,处于发电状态,换向器不断改变位置导致动生电动势极性不断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一点我大部分我是赞同的,唯一认识有差别的在于"只不过他没有放电回路,(在电机制动中,就是靠 ...

幸福至上。1.要是动生电动势能够通过D16和D13跟电源充电,那岂不是意味着,动生电动势的电压比电源的电压还大,很显然他是不会比电源的电压大的,因此,我说没有放电的回路。2.处于发电状态,就是发电机,直流发电机的引出点电动势的极性也不会不断变化啊,要是这样的话怎么叫直流发电机?
3.我的qq996708212,在qq上讨论会更加方便些。

网友H:
新鲜出炉~~~手绘板......

电流不变,下, 正电压供应不上,  被拉成负电压,

在不明~~~ 我又准一张图~~~;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幸福至上。1.要是动生电动势能够通过D16和D13跟电源充电,那岂不是意味着,动生电动势的电压比电源的电压 ...

第一点你是对的,我疏忽这点了。第二点我正在实验,我还真不确定直流电机在发电时其电动势变化情况。:)我私信过你的,⊙﹏⊙b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鲜出炉~~~手绘板......

谢谢上周的回复,周末也有在思考。这两天坛友@tian_zhuang 做了个电机驱动断电时的电压和电流测试,电机以PWM方式驱动。如下图所示:

实验是在A,B两点分别测量电压,其中B到C之间串一个1Ω的电阻以测量流过电机的电流情况。所以A点测量对应的是电机电压变化,B点测量对应的是电机电流变化。测量出的波形如下图:

上面的波形是A点的,下面的波形是B点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下面的电压尖峰开始下降的时候,对应时刻的电压极性也发生了反向,这个和你手绘图上的电压反向一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电机续流,电机此时相当于一个电源了,电机两端的电动势极性由原来的左正右负转换为左负有正了。
第二个阶段,电机续流完毕后,可以看到电机电压又反向为正极性(假定电源驱动时的电机两端电动势极性为正),但并不是很高,这个分析应该是由于电机惯性旋转而产生的动生电动势产生的。也正因为这个动生电动势很低,不足以通过D13向驱动电源充电,所以并无电流通路,电流为0.这儿对比你手绘的,电机电压在续流后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回复到正极性,再开始一个下降到0V的过程呢?;P
第三个阶段,PWM再次开启驱动,可以注意到电机电压此时急剧上升,之后再缓慢下降。这应该是电机再次驱动后,在克服线圈自感电动势后,而保持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平衡时的结果,如果不是PWM调制的话,此电压应该会缓慢下降到一个平稳值并保持下去。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请指正。另谢谢tian_zhuang朋友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