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有没大侠碰上过,MOS管焊接问题

楼主(2015-12-13):
价格:100 元
以前手工焊接的时候到是没任何问题,但由于效率太低,就开始波峰焊接,一批下来MOS管坏的比较多,都是通电运行一会就烧掉了,电路是没问题的,因为手工焊接的时候,做了很久都不会这样,倒是波峰焊接的时候就开始了,机器也是接了地线的,如果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麻烦说出来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MOS管的问题,有些MOS不耐受高温,我遇到过,焊接时间短可以,焊接时间长了,必坏。建议选另外的MOS管吧。

网友B:
感觉和焊接温度有关

楼主:
焊接的还是有铅的,260度过的

网友C:
LZ是否有可能静电?

网友D:
我遇到过静电损害,先焊MOS,再焊别的,大概率损坏,把MOS放到最后焊就好了,温度倒不是主要问题,用300多度焊都没事。

网友E:
会不会是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浸焊验证下

网友F:
从温度和静电两方面考虑

网友G:
波峰焊是焊接插针封装的,你确定你的MOS管是插针封装?

楼主:
日,TO-220的怎么不是插件的,我估计是测试电压偏高了,管子的耐压是最大55V,我把变压器做的AC33V,再整流,但也奇怪,有时候一整批就是不良品很少很少,偶尔一次出奇的多。

你工作电压范围不知道么?测试电压是否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在就说明你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H:
同样的测试电压,手工焊接的那些有问题吗?

网友I:
会不会是MOS管受潮严重,如果不是可能是你的电压问题。你的MOS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