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发送一个字节就重启

楼主(2015-12-13):
今天调试SH88F516片子时,出现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后,片子就重启,重启后发送一个字节,再重启,一直这样

楼主:
void initio(void)
{
        //---P0口-----
        P0M0=0x00;
        P0M1=0x00;
        //---P1口-----
        P1M0=0x00;
        P1M1=0x00;
        //---P2口-----
        P2M0=0x00;
        P2M1=0x00;
        //---P3口-----
        //P30-RXD0  P31-TXD0
        P3M0=0X01;   //0000 0001
        P3M1=0X02;   //0000 0010
        //---P4口-------
        P4M0=0x00;
        P4M1=0x00;
}

void uart_init(void)
{
        CLKCON = 0x0C; //时钟设置
        T2MOD = 0x02;
        PCON = 0x00;
        T2CON = 0x34;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方式,自动重装载
        SCON = 0x50;

        RCAP2H = 0xFF;
        TH2 = 0xFF;
        RCAP2L = 0xCA;
        TL2 = 0xCA;          //9600
}
char get_char(void)
{
        while(RI == 0);
        RI = 0;
        return SBUF;
}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TI == 0);                     //等待TI置1
        TI = 0;                                   //清除TI
}

void put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put_char(*str++);
         }
}

void uart_test(void)
{
        put_char(0x55);
}

void main()
{
        initio();
        uart_init();
        uart_test();
}

楼主:
没有!是在板子上运行的!

网友A:
是不是IO有打架,抓一下发送的波形看看呢

网友B:
代码不全。没有看到关于晶振的配置还有看门狗。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看到别人给的例程里面都有喂狗信号却没有看到怎么打开看门狗。晶振配置貌似也没有用。正在研究中。

网友D:
看门口开关和晶振设置都在ISP51(编程软件)的选项里,软件里你没清狗,编程时候开启,就会一直复位

楼主:
哦,我再看看哈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F:
如果用楼主这种查询方式发送,那么在发送之前,我习惯于先清TI.
话说这查询方式的方式,在99%的实际应用上是没有立身之地的。

网友G(2016-01-13):
初始化没有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H:
有电路图吗?或者波形可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