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好像没有GD的芯片支持哎

楼主(2015-12-13):
今天更新了个Keil5,不知道怎么选GD的片子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更新Keil呢

网友B:
好像没有,不知道GD怎么想的

网友B:
Keil官网好像没有

网友C:
可以的,你可以到锐鑫官网去看看

网友C:
好像有个帖子是讲这个的

网友C:
这个是那个包

网友C:
安装方法

网友C:
选中附件的文件,如图所示

网友C:
等待安装完成

网友C:
可以选择器件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D:
这个需要添加相关的GD32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器件了,如下图所示

这不是有吗?这个注意更新的就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器件了,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怎样整出来的?

网友H:
GD的芯片可以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H:
GD的芯片可以仿真?

当然可以仿真啊,都是M3的内核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帖子是讲这个的

这个我来参考下的,keil是可以来调试开发GD32的。

网友J:
请问,只有130  150这部分pack吗?

网友H:
我的装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显示:Reading one or more Pack descriptions failed:
D:\work\Keil_v5\ARM\PACK\Keil\GD32F1xx_DFP\1.0.1\Keil.GD32F1xx_DFP.pdsc
还有其它厂家的很多pdsc

网友H:
原来的软件是MDK5.10,换成5.17后能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帖子是讲这个的

比较好的资料。

网友K(2019-12-21):
洒家Import了,Installer里有了,可是Project->Option->Select a Device 里面没有。例子程序能编译通过,就是不能再选择--看不到。烦恼...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请问,只有130  150这部分pack吗?

F103 E103 都有的。  大家安装对应的PACK即可,这个包在官网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都可以找到哈

网友M(2020-04-10):
引用 网友J:
请问,只有130  150这部分pack吗?

到官网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下载对应芯片的PACK包,直接安装就行了。记得要安装在keil的安装路径下

网友(2020-06-30):
https://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各种PACK包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