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il函数的用法

楼主(2015-12-13):
这个函数估计好多人用的比较少,但是很好用,分享下
函数名称: ceil
函数原型: double ceil(double num)
函数功能: 得到不小于num的最小整数
函数返回: 用双精度表示的最小整数
参数说明: num-实数
所属文件: <math.h>

楼主:
举例: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double number=123.54;
double down,up;
down=floor(number);
up=ceil(number);
printf("original number %5.2lf",number);
printf("number rounded down %5.2lf",down);
printf("number rounded up %5.2lf",up);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不错,可以用在查找的函数中

网友B:
这个我还真用的少,有时间把库函数再翻一遍

网友C:
好东西,是要好好看看库函数,毕竟那是最经典的

网友D:
这个不错,以后能用的着

网友E:
双精度表示的数据我用的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举例:
#include
#include

弱弱问下这个printf函数的封装的是UART的输出?

网友G:
这个函数功能是将小数表示成双浮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