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软件仿真USART1输不出字符,求大神看下哪里问题

楼主(2015-12-13):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32 BaudRate);
void SendData(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SendData();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32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SendData()
{
        u8 i,data;
        data='A';
        for(i=0;i<8;i++)
                {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一致吗

网友B:
建议对一下example下的例子,keil安装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一致吗

波特率设置了9600

网友C:
1、main函数结束就重新复位了
2、UART1时钟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一致吗

恩,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ain函数结束就重新复位了
2、UART1时钟开了吗

开了,问题找到了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对一下example下的例子,keil安装目录下

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