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的直流系统的维护都有些什么工作,请教下

楼主(2015-12-13):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变电站的直流系统的工程,不太了解,请教下大神

网友A:
变电站应该用的是铅酸蓄电池吧

网友B:
这个命题比较大啊

网友C:
在维护时要对每一路的每一个电池的内阻进行测量,找出损坏的电池

网友D:
需要做稳定性测试的。

网友E:
这个逆变电路的基础知识的肯定是需要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