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型按键扫描程序

楼主(2015-12-13):
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处理器平台无关,你可以在MCS-51,AVR,PIC,甚至是ARM平台上面测试这个程序性能。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多个项目用过,效果非常好的。好了,工程人员的习惯,废话就应该少说,开始吧。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完了。有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没有想懂之前会那样,想懂之后就会惊叹于这算法的精妙!!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楼主:
看到这里,有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吧?代码很简单,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呢?好,下面就让我们绕开云雾看青天吧。
我们最常用的按键接法如下:AVR是有内部上拉功能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是特意用外部上拉电阻。那么,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读端口数据为1,如果按键按下,那么端口读到0。下面就看看具体几种情况之下,这算法是怎么一回事。

(1)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楼主:
(4)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总结一下,不知道想懂了没有?其实很简单,答案如下:
Trg 表示的就是触发的意思,也就是跳变,只要有按键按下(电平从1到0的跳变),那么Trg在对应按键的位上面会置一,我们用了PB0则Trg的值为0x01,类似,如果我们PB7按下的话,Trg 的值就应该为 0x80 ,这个很好理解,还有,最关键的地方,Trg 的值每次按下只会出现一次,然后立刻被清除,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所以按键功能处理程序不会重复执行,省下了一大堆的条件判断,这个可是精粹哦!!Cont代表的是长按键,如果PB0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就为 0x01,相对应,PB7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应该为0x80,同样很好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懂的话,可以自己演算一下那两个表达式,应该不难理解的。因为有了这个支持,那么按键处理就变得很爽了,下面看应用:

应用一:一次触发的按键处理
假设PB0为蜂鸣器按键,按一下,蜂鸣器beep的响一声。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对比一下看谁的方便?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楼主: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蜂鸣器也不会没事乱叫,hoho~~~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处理简单,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应用2:长按键的处理
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例如:一个按键如果短按一下执行功能A,如果长按2秒不放的话会执行功能B,又或者是要求3秒按着不放,计数连加什么什么的功能,很实际。不知道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承认以前做的很郁闷。但是看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吧,或许你会大吃一惊,原来程序可以这么简单,这里举个简单例子,为了只是说明原理,PB0是模式按键,短按则切换模式,PB1就是加,如果长按的话则连加(玩过电子表吧?没错,就是那个!)
#define KEY_MODE 0x01    // 模式按键
#define KEY_PLUS 0x02    // 加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常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它是不会执行第二次的哦 , 必须先松开再按下
         Mode++;        // 模式寄存器加1,当然,这里只是演示,你可以执行你想
                        // 执行的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

楼主: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完成了任务,当然,作为演示用代码。

应用3:点触型按键和开关型按键的混合使用
点触形按键估计用的最多,特别是单片机。开关型其实也很常见,例如家里的电灯,那些按下就不松开,除非关。这是两种按键形式的处理原理也没啥特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系统里面这两种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处理,分开两个非常类似的处理程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笨的不行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啊,结构决定了程序。不过现在好了,用上面介绍的办法,很轻松就可以搞定。原理么?可能你也会想到,对于点触开关,按照上面的办法处理一次按下和长按,对于开关型,我们只需要处理Cont就OK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按键,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屏蔽了所有的细节。程序就不给了,完全就是应用2的内容,在这里提为了就是说明原理~~

好了,这个好用的按键处理算是说完了。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说延时消抖问题?哈哈,被看穿了。果然不能偷懒。下面谈谈这个问题,顺便也就非常简单的谈谈我自己用时间片轮办法,以及是如何消抖的。延时消抖的办法是非常传统,也就是 第一次判断有按键,延时一定的时间(一般习惯是20ms)再读端口,如果两次读到的数据一样,说明了是真正的按键,而不是抖动,则进入按键处理程序。
当然,不要跟我说你delay(20)那样去死循环去,真是那样的话,我衷心的建议你先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分时工作原理,大概知道思想就可以,不需要详细看原理,否则你永远逃不出“菜鸟”这个圈子。当然我也是菜鸟。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单片机入门,是从学会处理多任务开始的,这个也是学校程序跟公司程序的最大差别。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说这个的,所以也不献丑了。

楼主:
我的主程序架构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rcnt;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楼主:
貌似扯远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做按键消抖处理。我们将读按键的程序放在了主循环,也就是说,每20ms我们会执行一次KeyRead()函数来得到新的Trg 和 Cont 值。好了,下面是我的消抖部分,很简单,基本架构如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直在用。当然,和这个配合,每个子程序必须执行时间不长,更加不能死循环,一般采用有限状态机的办法来实现,具体参考其它资料咯。
懂得基本原理之后,至于怎么用就大家慢慢思考了,我想也难不到聪明的工程师们。例如还有一些处理,怎么判断按键释放?很简单,Trg 和Cont都为0 则肯定已经释放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按键释放检测功能,程序如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lease;
// 再增加新功能!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读键值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得到按下触发值
  Release=  (ReadData ^ Trg ^ Cont);       // 3  得到释放触发值
  Cont = ReadData;                         // 4  得到所有未释放的键值
}

网友A:
这个程序说的是不用加消抖,可是为什么我用的时候还得消抖啊

网友B:
感觉和之前在amo论坛看过的差不多啊

网友C:
麻烦问下楼主,这个帖子里面如何对按键进行消抖啊

网友D:
按键检测函数很赞,但是还是没有消抖处理

网友E:
这种检测按键的方式确实很好,不知道如何消抖呢

网友F:
就是amo那里转过来的吧?标题都不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 ...

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这个就是消抖吗?

网友H:
01.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g;
02.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nt;
03.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lease;
04.// 再增加新功能!
05.void KeyRead( void )
06.{
07.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读键值
08.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得到按下触发值
09.  Release=  (ReadData ^ Trg ^ Cont);       // 3  得到释放触发值
10.  Cont = ReadData;                         // 4  得到所有未释放的键值
11.}

的确很精妙......
07.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得到当前状态
08.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ReadData ^ Cont   当前状态  异域  上次状态   得到 变化值----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 ReadData再 位与 异域 结果    取出上升沿    从无效变为有效值
09.  Release=  (ReadData ^ Trg ^ Cont);       //  与08行区别是:取出下降沿      取出     从有效变为无效的值
10.  Cont = ReadData;                                 //  其实就是当前状态值

从上面分析,有BUG ---------如果我看了贴子去洗个澡回来没有记错,LZ是说:Cont是长按,

简单点说这程序的作用就是:
1.Trg           从无效变为有效的   键位------------------周期作用时(下同,且省略输入), 0->1 跳变
2.Release     从有效变为无效的   ..........................................................................1->0.......
3.Cont         当前状态

所以:
1.因为Trg,Release取的是跳变,所有可以不考虑消抖-------------理由A.周期取样, B.与前一次取样逻辑,有可靠性,可以使用
2.Cont       作为长按,一点参考性也没有,除非另作改善---------引伸,因为Cont又作为下一次的逻辑,所以在此处发生抖动时,将使 "1"的结果改变
3.作为长按一般都要求有时间考量.所以,还必须完善改进.

不好意思:真是记错了.LZ没有说Cont是长按,只是说连续计数用.

那只要在Cont作手脚,这程序就完美了.

07.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读键值
08.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09.  Release=  (ReadData ^ Trg ^ Cont);
      unsigned char tmp = PINB ^ 0xff;//再次读键值,                  如果可以,此后三行考虑延时一定时间后再读,效果更好
       if (Read_Data == tmp)          //当结果与上次一样时,改变;否侧忽略
10.     Cont = ReadData;                         // 4  得到所有未释放的键值

网友I:
一般按下后开始计数,而且长按,肯定没有松手,就不执行短按的指令,这个时候计数达到某个值,就执行长按的指令。

网友J:
看了半天对于是如何消抖的其实不懂

网友K: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L:
C语言的特点就算可以操作硬件,所以还是跟硬件有关系的。C语言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操作硬件,操作寄存器等。在嵌入式上体验的很好。

网友M: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网友N(2016-11-03):
算法精妙,赞!!!
      不过对于IO中断采集按键的处理,一般在中断中采集键值,在主程序中进行按键处理, 若直接这样应用是否会有丢失按键的情况?

另外4楼程序中有个BUG: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这段后应加一句: else {cnt_plus = 0;}        否则多次按加键累积时长,会触发长按键处理。

网友O:
通过位操作实现复杂的算法,好牛叉。

网友M(2017-02-02):
这个按键写的别出心裁,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