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12-13):
用430f249做了块板子,iar编好程序,烧入单片机,晶振却不起振,X1接的是32.768KHZ,X2接的是16MHZ,原因可能是什么?有人说用一个晶振就好了,什么意思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看看晶振是好的吗

网友:
用一个晶振可能是考虑到430有内部时钟

网友B:
哪个晶振不起振?还是都不起振?
你的程序怎么配置的晶振和时钟源?

网友C:
干嘛用两种晶振啊,单个验证试试看看

网友D:
晶振肯定只能用一个吧,没见过用两个的!!!

网友E:
我一般用12M晶振,430有几种晶振可供选择,看需要了。

网友F:
我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晶振的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G:
换个晶振试试,说不定这个晶振坏了。

网友H:
晶振肯定只能用一个吧,没见过用两个的!!!

我刚画了一块F235的板子,用的两个晶振。
不是有XT1(可以接32kHz 晶振),和XT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