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15-12-13):
控制板由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从直流母线取电,肯定是三相强电先有,怎么保证电气要求中的控制先上电,驱动后上电的时序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或者+延时电路单片机控制。

网友B:
最简单的,加个RC延时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