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从零搭建Keil下开发的KL26基础工程

楼主(2015-12-13):
做单片机的开发有一段时间了,个人觉得单片机的第一个基础工程的搭建很重要,不管官方有没有提供基础工程的模板(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测试板卡建议能用官方提供的工程模板),因为这种模板工程的搭建有助于开发者了解工程所需要的各个文件的作用,加速后期的开发。一般情况下我们搭建一个基础工程的模板有两种方式,根据官方提供的文档完完全全自已动手,采用这种方式搭建一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我建议大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尽量模仿来搭建,因为我们只需要大概的掌握工程的结构,然后了解相关文件的作用,比如中断向量在哪里,中断函数如何写,启动文件中哪部份代码起什么作用等等,下面直接进行步骤了:
一、 确认你的开发环境中是否有MCU的支持库
打开Keil 5开发工具,打到一栏中的最后一个图标点击查看是否已安装相应的器件支持包。在Packs选项卡中我们要格外注意”ARM::CMSIS”和”Keil::Kinetis_KLxx_DFP”两个包,我们要开发KL26系列的MCU必须确保这两个支持包已正确地安装。
二、 选择KL26Z128xxx4芯片新建工程
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选择工程存放目录->输入工程名称->如下图中所示选择目标芯片: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不添加任何东西进工程,直接点OK即可:

楼主:
三、 复制官方提供的代码添加进工程
    这一步主要就是看官方例子工程里面有哪些文件,然后每个文件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看看注释大概起什么作用,然后是否一定要添加进工程(这个有时候需要测试才知道)。这一步中只要求"满足某些必要文件存在"即可,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按照官方工程建立目录,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更加符合自已习惯的文件目录结构或者公司规定的目录结构。
四、 测试->修改->测试
    完成第三步后,打开另一个例子工程,可以将其应用代码复制过来(这个应用代码最好容易测试,比如闪个灯什么的或者串口),然后编译,链接,下载,跑起来看看,仿个真什么的,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继续和官方工程对比,如果没有,那可以暂时看作工程的建立完成了。
五、 上传一个我的基础工程吧

网友A(2019-04-11):
有没有关于kl26芯片usb官方的例程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