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F103C8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
做了个STM32F103C8的最小系统,第一次下载成功,但是程序不执行,再次下载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 m device”。但是Keil能够识别到芯片,高手来帮忙解答下。截图如下:

楼主(2015-12-14):
没有人看到吗????

网友A:
可能休眠了。把boot0接高电平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休眠了。把boot0接高电平下载试试。

终于有人回复了,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能说的详细点吗?

引脚boot0,接高电平,上电会进入系统的引导程序。运行系统的引导程序时单片机不会休眠,也不会占用swd引脚,也不会出现什么错误的状态。这样就可以随便下载了。

网友B:
先看下JTAG的硬件有问题吗?参考下别人成熟的案例。
其次,看您的样子,提示中出现了JLINK的字样?但是您用的Stlink,您需要看下您的仿真器有没有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