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模拟IIC问题

楼主(2015-12-13):
DSP用的是28335,我将具有IIC通信的接口的EEPROM和时钟芯片同时挂在一个模拟IIC总线上。RAM仿真时,28335与时钟芯片通讯正常,但是与EEPROM通讯是只有挂断点运行才能通讯正常(断点挂在任何一处代码都可以)。这种情况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F28335发出来的IIC总线读写EEPROM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