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试薄膜按键 对不对 ?

楼主(2015-12-14):
见附图,为一个薄膜按键的实物图;

从左到右,第一根线和PCB的地连接,第二根线、第四根线、第五根线、第七根线分别和一个按键连接。
可是:
1. 我把万用表打到通断档,红、黑两个表笔分别连接第一根线和第二根线,按下 薄膜按键,万用表无反应;测试其他三个按键,情况相同;
2. 我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档,红、黑两个表笔分别连接第一根线和第二根线,按下 薄膜按键,万用表显示阻值为无穷大;测试其他三个按键,情况相同。测到这里,我就晕了,为什么在万用表打到通断档、电阻档的情况下,按下薄膜按键没有反应呢 ?

还请前辈、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A:
:( 你表笔怎么连到线的?那么小的插口电笔应该是插不进去的,溥膜中间应该是两面都是绝缘的,你用排针将插口引出来测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不行,请检测你的万用表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这开关是坏的,这种溥膜开关是点触直通的,用通断档检测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找个插针 插着测
万用表 电阻档测
薄膜按键的导电银浆线 是有电阻的
通断档 有些不一定会响的
无穷大 肯定 是没有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笔怎么连到线的?那么小的插口电笔应该是插不进去的,溥膜中间应该是两面都是绝缘的,你用排针将插 ...

谢谢大侠!

见附图,表笔上焊接了 排针,打磨尖了的,可以插入到薄膜开关的连接器中。经检查,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插针 插着测
万用表 电阻档测
薄膜按键的导电银浆线 是有电阻的

谢谢版主,我再测试下,试试。
应该是我的测试方法的问题: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见附图,表笔上焊接了 排针,打磨尖了的,可以插入到薄膜开关的连接器中。经检查,接触良好。 ...

玩得有点大,插上不就行了,这还焊上了……

tyw
哈哈,笑喷了,不惜工本,但求一试,老板看见要吐雪了

网友C:
先弄清楚面板的电路结构,然后再去测。

网友D:
弄个单排针插进去多方便呀,照楼主这样弄表笔都弄坏了。这活正象前辈TYW所说:老板很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得有点大,插上不就行了,这还焊上了……

谢谢大侠和老T叔 !
是之前就焊上的,我只是直接用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清楚面板的电路结构,然后再去测。

谢谢超级版主前辈 !

见附图,感觉面板 的电路结构很简单,就是MCU的GPIO通过薄膜按键接地,感觉和机械按键的一样(机械按键的有上拉电阻,而薄膜按键的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版主前辈 !

见附图,感觉面板 的电路结构很简单,就是MCU的GPIO通过薄膜按键接地,感觉和机械按 ...

这里说的“电路”就是指薄膜面板上的连线和触点回路,搞清楚就可以用万用表轻松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