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QC962-8A

楼主(2015-12-14):
IGBT驱动模块的保护阈值电压Vocp9.2V是指什么电压?怎么有些资料里看到的是Vce的电压,这个Vce电压在导通的时候在IGBT的资料里显示是1.6-2.5V,请问减少这个Vocp是什么作用?降低Ttrip的么?

楼主:
Vocp是7脚的电压么?默认值是9.2?

楼主:
4、完全保护电平是指IGBT 导通压降达到一定值以后,盲区时间达到最小值时的IGBT 导通压降,这个值的大小反映出驱动器对过流或者短路时保护响应速度,此值与保护阈值电压相差越小越好,差值越小就能越及时的提高可靠保护,QC962-K的这项参数得到突破性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cp是7脚的电压么?默认值是9.2?

这个脚具体有什么作用,很想知道,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B:
现在也在弄相关的内容,感觉驱动模块不好搞啊!!!!

楼主:
这个模块的功率是多大的?应该怎么计算呢?输出电压是+14v和-8v,脉宽是2us,频率是20k。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的功率是多大的?应该怎么计算呢?输出电压是+14v和-8v,脉宽是2us,频率是20k。 ...

电流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具体有什么作用,很想知道,可以说明一下吗?

问了技术支持说是调整Vocp的,然后可以调整对应的Ttrip

网友C:
QC962 这是哪里的芯片

网友C:
采用检测 IGBT的集电极欠饱和压降的方法来实现过流及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C:
输入、输出之间采用高隔离电压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QC962 这是哪里的芯片

金升阳的QC962-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之间采用高隔离电压光耦

输入、输出之间采用高隔离电压光耦,你是说pwm输入和门极驱动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检测 IGBT的集电极欠饱和压降的方法来实现过流及短路保护功能

集电极欠饱和压降是指,VCE?这个查看igbt的资料,vce从400A到800A变化是从2.5v到3.8v,是测量这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技术支持说是调整Vocp的,然后可以调整对应的Ttrip

恩呢 原来是这样,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