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运行至Unpacking initramfs...卡住

楼主(2015-12-14):
自制的IMX6Q的板,将原来的1G内存换成两G内存;只要将uboot里的这个宏改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2u * 1024 * 1024 * 1024)
内核就会卡在Unpacking initramfs...,不改能正常运行,但是内存大小不对。

网友A:
沙发,围观是一种美德!
nanjinfp.wikidot.com,sjzkaifp.wikidot.com,fuzkfp.wikidot.com,chongqingkaifp.wikidot.com,cskfap.wikidot.com,010dkfp.wikidot.com,beijing007.wikidot.com,bjkaifp.wikidot.com,beijingkaifp.wikidot.com,010kfp.wikidot.com,023kaifp.wikidot.com,027kaifp.wikidot.com,028kaifp.wikidot.com,0551kaifp.wikidot.com,024kaifp.wikidot.com,010kaifp.wikidot.com,021kaifp.wikidot.com,0431kfp.wikidot.com,0531kfp.wikidot.com,0791kfp.wikidot.com,022kfp.wikidot.com,0311kfp.wikidot.com,0451kfp.wikidot.com,0574kfp.wikidot.com,0591kfp.wikidot.com,020kaifp.wikidot.com,025kfp.wikidot.com,0571kfp.wikidot.com,0731kfp.wikidot.com,0755kfp.wikidot.com,0371kfp.wikidot.com,0510kfp.wikidot.com,0512kfp.wikidot.com,0532kfp.wikidot.com,0871kfp.wikidot.com,029kfp.wikidot.com,0592kfp.wikidot.com,0771kfp.wikidot.com,0851kfp.wikidot.com,0931kfp.wikidot.com

楼主:
怎么木有人呢

网友B:
不是仅仅改了这个宏就可以的,好多ddr参数还得改......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还是flash-header.S里的内存参数配置得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还是flash-header.S里的内存参数配置得不对。

是的,昨天正好也在看u-boot。
宏定义改成2G不代表ddr是按照2G来初始化的。
另外,请问你做了ddr stress test没有?

网友D(2017-11-13):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还是flash-header.S里的内存参数配置得不对。

我也是把原来6dl_1g的修改成6dl_2g的,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我之前确实进行了ddr-calibration,具体步骤描述如下图,
①加载inc文件
②TARGET选择MX6DL,DDR Density选择2GB
③点击Download
④设置DDR Freq 为400MHz
⑤进行Calibration校准
最终,我用多次校准得到的inc文件里的数值替换了对应uboot下board/*对应的flash_header.S里的参数值。
当然,除了flash_header.S文件修改,我也修改了对应的mx6dl_rsc310_dl.h文件中的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1u * 1024 * 1024 * 1024)  ===>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2u * 1024 * 1024 * 1024)
也在Makefile中添加了编译选项,但是启动的时候依旧会停在Unpacking initramfs...

网友E(2018-05-10):
谢谢分享呢 支持一下哦
sndou.com,
wmzkw.com,
gzhxtax.com,
adcss.com,
hx001.wikidot.com,
hx002.wikidot.com,
hx003.wikidot.com,
jnhxkfp.wikidot.com,
fshxkfp.wikidot.com,
gzkfpgs.over-blog.com,
szkfpgs.over-blog.com,
dgkfpgs.over-blog.com,
fskfpgs.over-blog.com,
zskfpgs.over-blog.com,
hzkfpgs.over-blog.com,
qykfpgs.over-blog.com,
jmkfpgs.over-blog.com,
zhkfpgs.over-blog.com,
zqkfpgs.over-blog.com,
njkfpgs.over-blog.com,
szskfpgs.over-blog.com,
hakfpgs.over-blog.com,
yzkfpgs.over-blog.com,
wxkfpgs.over-blog.com,

网友F(2018-07-31):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把原来6dl_1g的修改成6dl_2g的,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我之前确实进行了ddr-calibration,具体步骤描 ...

您好,您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了么?能否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