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LIS3DH

楼主(2015-12-14):
我按照官网下的demo code初始化了LIS3DH的寄存器0x20=0x47,0x23=0x08,但是摇晃板子时读OUT_X,OUT_Y,OUT_Z全是0。我采用的是i2c通信,通信没有问题,读写寄存器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有谁调过这个芯片???

网友A:
0x23=0x88试试
用过LIS2DH,当时设置是CTRL_REG1 (20h) = 0x37,这个无所谓,只是采样率的区别;然后CTRL_REG4 (23h) = 0x90,也就是把BDU置1,然后就读到了。
我依稀记得之前BDU置0时,也是读不到,你先试试吧。

楼主:
请问楼上,当时是间隔多久读一次XYZ?几十毫秒,几百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23=0x88试试
用过LIS2DH,当时设置是CTRL_REG1 (20h) = 0x37,这个无所谓,只是采样率的区别;然后CTRL_R ...

请问楼上,当时是间隔多久读一次XYZ?几十毫秒,几百毫秒?

网友A:
CTRL_REG1 (20h) = 0x37,40ms

网友(2017-04-22):
LSI3DH的I2C驱动方便发我一份么?还没调通,O(∩_∩)O谢谢

网友B(2020-09-02):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发一下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