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电机控制同步电角度测试说明

楼主(2015-12-14):
电机控制同步电角度测试说明

前言
在使用ST FOC电机库时,当使用Hall信号作为位置信号时,需要输入同步电角度数据,这个数据根据当前使用电机的特性进行输入,会在每次Hall信号变化时同步电角度,如果角度偏差较大时会影响控制效果,可能带来效率或者电机的震荡,初始测试还是有必要的,本文详细说明测试注意事项以及测试方法。

ST FOC电机库电角度约定
默认电机A相的反电动势最高点作为电角度的0度;
电机Hall A的上升沿到电机A相反电动势最高点的延迟角度为同步电角度;

测试准备
如果电机没有虚拟中点接出,需要连接三个相同阻值电阻到电机的三相接线上,电阻另外一端连接到一起作为虚拟中点;

将Hall信号接入5V电,并且在H1上接入上拉电阻;
接入示波器,转动电机,测试反向电动势信号以及Hall信号;

波形测试及计算结果
下面是举例说明电机测试波形
测试一个电周期的时间,这个周期对应360度;

测试电机A相反向电动势最高点到H1的时间
上图中粉色为电机A相反向电动势,红色数字端口D0为H1信号;

该电机同步电角度:

同步角度添加到代码
如果使用Workbench的话,添加到电机参数中,如下图:

如果直接写入程序中,则将数据写入PMSM motor parameters.h文件参数中: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6-12-25):
如果使用FOC很简单,大电流开环转一圈然后测下霍尔信号的电角度就OK了。比较准确,还能测线序。

网友B(2017-06-14):
你好,我现在也是在使用霍尔信号,但是我配置后,电机液晶确刷不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2020-08-2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FOC很简单,大电流开环转一圈然后测下霍尔信号的电角度就OK了。比较准确,还能测线序。
...

请问一下,香版主偏移电角度的定义是ST的,别家的也都是这么定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