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vds接的屏没有显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2-14):
uboot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bpp=32 ldb=sin1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WDACGUQH(LH6GBMD2D}WRTH.png (111.79 KB )

屏的参数

屏的参数

修改的fb

修改的fb

IS(T[QDEAI2}R0CC`7D614R.png (107.25 KB )

RGB888格式

RGB888格式

$7VN[E{2XKLD4X)[QS}VA2B.png (34.05 KB )

选择LDB-XGA

选择LDB-XGA

楼主:
版主能帮帮忙吗?困扰了一周了,一直找不到原因,很急啊。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CLK正常。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CLK正常。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在线等。。。。

各位好心人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原来是屏坏的,换了个屏就行了。一周的时间浪费了。

网友A:
感觉是接触不良或者屏出毛病了

网友B:
有时候驱动找不出问题来,就有必要查查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屏坏的,换了个屏就行了。一周的时间浪费了。

过来一周才想到换屏....:o

网友D(2016-01-28):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也是条纹。但是我的屏幕没有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求帮忙。图片上就是我的屏幕显示的。
我屏幕的参数如下所示:
linux-3.0.35/drivers/video/mxc/ldb.c
{
         "LDB-XGA",60,1024,768,17857,//,19531
         220, 40,
         21, 7,
         6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inux-3.0.35/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
{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666,
         .mode_str = "LDB-XGA",//"LVDS-1024x768",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u-boot-2009.08/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h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bpp=18 ldb=sin1 video=mxcfb1:off\0 "

但是屏幕就是不正常显示,连画面都显示不出呀。
这到底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硬件连接问题大呀?求博主帮帮忙,急。。。。。

网友E:
引用 楼主:
uboot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 ...

请问uboot的启动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kernel才能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