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16个gpio口可以当做16位数据总线用吗?

楼主(2015-12-14):
我做的系统需要FIFO和ARM相连接,我看网上一般都是FIFO的16位总线直接连到ARM的数据总线上面,但是由于我买的开发板底板没有引出数据总线,只引出了如图所示的那些管脚,所以我想用普通的16个GPIO口,设置成输入模式,读取这16个口的数据,再整合成我需要的数据,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是不用地址连续的口的话,编程麻烦一些吧

网友B:
如果当普通输入口用是可以的。如果当总线用,需要处理如CS\ALE\WR等其它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