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下载失败

楼主(2015-12-14):
用IAR编写的程序,用ST-LINK下载仿真,出错了Mon Dec 14, 2015 12:25:30: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L052C6: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用stvp下载也出错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Error :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求大神赐教

网友A(2016-02-01):
大多数是引脚接错了

网友B:
(1) 确保芯片供电电压正常。
(2)接口引线是否正确?
(3)不行,ST_LINK断电,重新连

网友C:
通信失败,也有可能是固件版本低,你升级一下你的ST-link2的固件试试看。

网友D:
都断电,把flash擦除之后再上电

楼主(2016-05-28):
芯片,强制拉低复位,又能重新识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强制拉低复位,又能重新识别了

重新连接,还需要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