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LSD-FET430 UIF下载器都可以支持哪些单片机

楼主:
手里有一个LSD-FET430 UIF的下载器,想往MSP430F5438A里面下载程序,可是到检测单片机型号的那一步就断掉了。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所以不知道是电路连接上的问题,还是下载器的问题。
请问LSD-FET430 UIF下载器是否可以支持MSP430F5438A的下载?
使用的编译器是IAR for msp430 5.30版。

谢谢

网友A(2015-12-14):
不是很清楚,试试看呗。要不行那也不知道了。

网友B:
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网友C:
LSD-FET430 UIF下载器支持MSP430F5438A的下载,我就是这样用的。你再检查下其他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能看到图么?就是识别不了单片机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D-FET430 UIF下载器支持MSP430F5438A的下载,我就是这样用的。你再检查下其他问题吧 ...

用其他人的并口下载器是可以正常下载仿真的,usb这个就是识别不了5438A,但是能识别另一张板上的F149。
IAR软件5.30、5.50、6.40都试过了,全都是识别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其他人的并口下载器是可以正常下载仿真的,usb这个就是识别不了5438A,但是能识别另一张板上的F149。
I ...

看到了
应该是仿真器不支持msp430f5438a
不是驱动问题和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
应该是仿真器不支持msp430f5438a
不是驱动问题和硬件问题

谢谢你
已经试了二线四线各种接法,感觉也像是仿真器不支持。
但是查过资料也打过厂家电话,说是支持msp430全系列产品。
网上好像也有人用这个仿真器对5438A进行仿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已经试了二线四线各种接法,感觉也像是仿真器不支持。
但是查过资料也打过厂家电话,说是支持msp4 ...

应该是支持早期的msp430.
msp430f5438a比f149新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已经试了二线四线各种接法,感觉也像是仿真器不支持。
但是查过资料也打过厂家电话,说是支持msp4 ...

另外,有时候固件版本不同,支持的型号也会不同

网友B:
检查下配置: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 改成debug information for s-s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配置: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 改成debug information for s-spy

一直是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时候固件版本不同,支持的型号也会不同

固件 vcp和cdc已经来回刷了一次了,都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 vcp和cdc已经来回刷了一次了,都这样子

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ti最新的msp430仿真器MSP-FET最近好像要打折,有条件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D:
固件 vcp和cdc已经来回刷了一次了还这样,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 vcp和cdc已经来回刷了一次了还这样,不应该啊

全是眼泪啊
这玩意已经搞两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ti最新的msp430仿真器MSP-FET最近好像要打折,有条件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

TI也搞双十二么?;P

换了别的厂家的下载器,程序烧进去跑起来了。
领导把lsd-fet拆了,说是08年前的旧版,应该本身就不支持吧……

网友E:
仿真器问题,是不是换个仿真器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器问题,是不是换个仿真器就可以了呢?

并口的仿真器和USB编程器现在都好用,基本确定是仿真器问题了,准备买个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也搞双十二么?

换了别的厂家的下载器,程序烧进去跑起来了。

不是,是ti某个子站的周年庆。早上我看到了,中午又没了。如果确定要搞活动,估计最近会公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口的仿真器和USB编程器现在都好用,基本确定是仿真器问题了,准备买个新的了 ...

感谢分享,肯定是仿真器问题了

网友F:
这个用的最多的就是MSP430系列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口的仿真器和USB编程器现在都好用,基本确定是仿真器问题了,准备买个新的了 ...

表示支持,不知道楼主大算买什么型号的,多少价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