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DAC与PWM的区别、功能有何不同?

楼主(2015-12-14):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模拟电压有DAC肯定首选DAC输出。没有DAC的片子才会考虑用PWM通过低通滤波来产生模拟电压。PWM主要用在电力电子控制中比如电机控制、逆变器、UPS等。

网友B:
DAC数模转换,PWM脉宽调制。各有各得侧重点!

网友C:
DAC占的芯片面积比PWM大不少。
  PWM在节电方面优势比较明显。  另外 一般的电工更熟悉数字开关电路,DAC 玩不大转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模拟电压有DAC肯定首选DAC输出。没有DAC的片子才会考虑用PWM通过低通滤波来产生模拟电压。PWM主要用在 ...

我想做一个锂电池充电器,网上的方法都是PWM之类的,没听说有用DAC控制的,而且片上也有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数模转换,PWM脉宽调制。各有各得侧重点!

能否具体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锂电池充电器,网上的方法都是PWM之类的,没听说有用DAC控制的,而且片上也有DAC ...

做充电器简单点的用专用IC,如果用PWM做那就是电力电子中的DC/DC变换

网友D:
有了手机为什么还要保留固定电话呢??

一般DAC远比PWM昂贵,PWM速度慢,但是线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手机为什么还要保留固定电话呢??

一般DAC远比PWM昂贵,PWM速度慢,但是线性好。 ...

好。多谢大神的回复,也谢谢其他朋友的回答

网友E:
DAC输出模拟量,后级的线性功率放大是问题, 而 pwm 输出是开关量, 可以很简单高效地驱动大功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