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喇叭功放口,该怎么接?

楼主(2015-12-14):
请教一下各位,一个音频的功放接口,规定的是2欧5w的喇叭可以直连。现在我手里有8欧的2W/3W,1W的,可连接上都不好用,我究竟应该怎么接,接什么样参数的喇叭,才能让喇叭正确发声?

网友A:
都说明了接 什么类型的喇叭 你还纠结啥啊

网友B:
阻抗不匹配,声音肯定会有失真的。

网友C:
先弄清楚功放的类型,估计不会是变压器耦合的。对于一般OTL/OCL/BTL和D类功放而言,可带2欧负载就可以带4欧、8欧的负载,输出功率降低而已,只是需要自己算算负载阻抗提高后的最大输出功率,不过限就可以用。至于想让功放输出最大功率,那就换用合适阻抗的扬声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对这个音频功放从来没用过,搞不太明白

网友D:
“可连接上都不好用”

不好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是呀…什么意思?

网友F:
理论上应该还是能出声的,不清楚楼主说的不管用是啥意思。